康艺8080录机收音无声音求指教

楼主(2021-04-28):
一台8080收录机,放带正常,收音AM无声,FM有很小的沙沙声,立体灯常亮没台,碰7614输出脚有声音,碰AM FM输入脚都没声音,vcc正常,是不是7617坏了,求各位指教。

网友:
三洋,夏普收录机,收音机部分很少出毛病,康艺的不及啊!

楼主:
什么机都会出毛病的,元件有使用寿命,夏普一样很多收音故障,三洋没用过

网友:
我水平没达到,只能顶一下,,,

网友A:
收音部分多见TA7614,我觉得在录音机中通常也很少损坏。倒是波段开关该用万用表好好量一量导通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音部分多见TA7614,我觉得在录音机中通常也很少损坏。倒是波段开关该用万用表好好量一量导通情况·。

已经洗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按照你的数据我量了,4  5  6  13  14  15脚电压异常。但我从网上找的参数和你不同

楼主:
换了 TA7614恢复正常

楼主:
但立体灯还是常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