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3胆前级】

楼主(2021-04-28):
  这个前级电路我用到现在有8-9年了,虽然电路简单,却性能优良(个人感觉哈)!电路在初设计时还带有环路反馈的(2015年发过帖)。。。
后因那反馈方式影响了输入阻抗,故而就取消了反馈,几经折腾,成了现在的电路,特发出来供大家参考、交流.........

1、电路图  (图中数据为使用6N3胆管的参数,感觉如果换用其他型号胆管时有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或调整)

2、频率响应特性曲线
(由图知在低频段没有衰减反还有少许提升。。。这点我特觉中意)

3、总谐波失真(THD)数据

4、输出阻抗可按如下方法测量  计算得Zo=300欧姆(左右)

注:虽然输出阻抗已经很低,但若带重负载时,虽然电路无须担忧带负载能力,但是其他指标(例如失真)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网友:
低频段直到直流出现了正反馈,所以低频有提升,但是工作点的稳定性也可能不太让人放心。

网友:
从6N3的转移特性曲线看,失真是比较大的。不知道是否是隔壁论坛版主对这个管子永不录入的原因。
一级共阴放大+一级阴极跟随,前后级二次谐波抵消明显。
楼主推荐的电路,既有仿真又有实做,值得烧友们仿制!

网友:
学习前辈经验

网友:
6N3虽然大信号幅度放大时线性差点,但是认真找找,部分区域的线性还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作为第一级小信号放大,线性是绰绰有余的。

网友A:
这种结果的电路,频响很好,对管子的要求也不高,比较容易成功。
客观的说,前级换进口管,音色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果的电路,频响很好,对管子的要求也不高,比较容易成功。
客观的说,前级换进口管,音色差别还是比 ...

认同,不提供的厂家产品风格特性各异,这线路刚好可以欣赏各种特色音质。

网友(2022-05-10):
还有几个6N3,有时间做一个试试

网友:
灯丝需要特殊处理吗?肚里货能拍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2025-03-28):
还在用着带音调的那个版本~~

网友:
初入门,也装响了6N3音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