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器通电或光照有没影响?

楼主(2021-04-29):
海尔兄弟动画片里有这样一个场景,就是用硫化锌晶体当检波器,而当影子遮住闪光石后,马上耳机就没声音了。
怎样装矿石收音机里也提到用电池的矿石收音机,就是在普通矿石收音机接天线处串联一个检波器,给检波器加上6v左右的电压,矿石收音机就能增大音量,当然这个和我要做的实验无关。
       硅管在0.6v才能导通,那么可不可以给这个二极管加上一个导通电压,这样0.2或0.3v的信号就能通过硅管了呢?实验用二极管1n4148,这种开关二极管在很多全硅管的收音机上当检波器,但是当矿石收音机的检波器不可以,效果不如1n60p或1ss86。
       很多书记载用折一条腿(非基极)高频三极管当检波二极管,经我试验,3ax31等低频锗管当矿石收音机检波器完全和2ap9一样,因此低导通电压才是关键。所以我想试验用1n4148加一低的导通电压,看看能不能让导通电压变低,另外标题上的说用光照能不能像动画片里说的,能提高音量呢?因为2ap9之类的采用黑漆是防光照,那么半导体的pn结把光变成电,因此试试能不能增加音量。

网友:
齐纳二极管,在光照下可以发电,你可以装一个试试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 ... 4504488028395959971

楼主:
发帖的意思是,给硅二极管加光照或加一点电压,能不能降低导通电压,让矿石收音机声音大点

网友:
这难道是光照自偏压?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
给检波管加一个小的偏压,是一个提高小信号灵敏度和线性的有效方法,实践中已经应用N多年。惟有一心钻在矿石机中的朋友不谙此道。

楼主:
那么光照能不能让检波管的导通变低呢?我曾经用1n60透明的点接触锗管让中午强烈的阳光照射,用数字万用表测量电压是0.7v,那么在使用中被这样的强光照射,能不能让矿石收音机的音量变大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光照能不能让检波管的导通变低呢?我曾经用1n60透明的点接触锗管让中午强烈的阳光照射,用数字万用表测 ...

早期的玻璃封装二极管甚至三极管都有光敏现象,现在的透明玻璃封装对芯片根本没影响,别打这个主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