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收音机之一牡丹942a

楼主(2021-04-29):
打理牡丹942收音机,频率最小只能到813khz,中周已经调到低了。此机开始可以收台,修复调谐旋钮后不出声了,平时要上班,下班空闲时间慢慢修,求大师指点迷津。

补充内容 (2021-11-23 20:35):
昨天检查磁棒线圈有一组不通电了,仔细检查沙包线里面断了,接好了用电池试机,几乎听不见背景音,外接可调电源背景干扰声很大无台。晚饭后收听青教版753发现比平时台多干扰也小,想着试一下这个收音机,可以收台...

补充内容 (2021-11-27 20:30):
晚上继续调整磁棒线圈,试机收听电台声忽大忽小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调谐指示盘和942还不一样数字大小相反的,白折腾了。原来的断过粘结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谢谢老师发的图纸,有个疑问,实际磁棒线圈只有6个线头,3个线圈的。怪我看图不仔细,L2原来不是磁棒上的

网友B:
曾经碰到一台70年代老机子,中波一个波段,三组线圈6个焊头,有一个线头没焊接,但开机正常(不是初级分两段次级在中间的),百思不得其解。幸好有原厂说明书,第三组原来是中波外接天线组。估计是为山区或海上收听准备的。本来连接天线插口给拆了,所以有个线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曾经碰到一台70年代老机子,中波一个波段,三组线圈6个焊头,有一个线头没焊接,但开机正常(不是初级分两 ...

老师您好,图纸上的L2是中周变压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您好,图纸上的L2是中周变压器吗?

那个严格讲应该是本机震荡线圈,不是中频变压器(中周)。

网友:
老师不敢当,我也是爱好者。粗通一点。好多故障我也搞不定。但是放心,坛里面前辈大侠很多,热心得很。L2坏了,本震没有的话,有时只能听到电流声。

网友:
942机以空气连为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严格讲应该是本机震荡线圈,不是中频变压器(中周)。

好的,谢谢科普

楼主:
量本震很清晰的波形,(断开bg1基极耦合线圈)量bg3集电极为啥量不了中频频率呢?

网友C:
C4、C6、C3、C1-2和L2组成振荡回路。C4是振荡耦合电容,C6是垫整电容,C3是互补电容,C1-2是双联振荡电容。L2是振荡线圈,磁芯越往里旋转,电感越大,振荡频率越低,反之亦然。
1、调整频率覆盖:在低端(如:600KHz)左右收一电台,如显示频率高,就往里旋转振荡线圈磁芯,使频率对正好对准刻度,反之亦然。然后在高端(如:1500KHz)左右收一电台,如显示频率高,就增大半可变C3容量,反之亦然。
2、调整跟踪:在低端收一电台,左右移动磁棒线圈,使音量最大为止;在高端收一电台,左右旋转半可变电容(CT还是C7,看不清楚),使音量最大为止。再看看1000KHz附近是否失谐,如失谐,微调之。

补充内容 (2021-5-1 18:21):
里面两句“如显示频率高”应修改为:如显示频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C6、C3、C1-2和L2组成振荡回路。C4是振荡耦合电容,C6是垫整电容,C3是互补电容,C1-2是双联振荡电容。 ...

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2021-11-23):
今晚发现可以收台了,就是声音很小需要靠近喇叭才能听见电台。声音比较沙哑。
还有个问题是之前磁棒中间断了,换了一个短一点的磁棒(也是中波机的)。

补充内容 (2021-11-23 22:52):
忘了说后面又粘了一截3cm左右的断磁棒声音应该才大一些的,

楼主:
电池只有4.9v,外接电源5.2v充一会声音大些了。下一步试着统调一下。半可变电容只有一个c2,原理图中错标了2个c3。

楼主:
3楼的电路图有点不对,下面这个图更接近一点,还有个问题实际只有一个c2可调电容;c7是拉线(绕线)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