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改装21V充电器次级整流管严重发烫!

楼主(2021-04-29):
  朋友给一个21v坏锂电钻,原因是电池组有一只18650坏,换后满血复活。但是没有充电器,一直用维修电源给充电。
      于是准备动手改装一个充电器。刚好手头有一个12v/2A适配器,拆开,里面是ncp1251+MOS管,带光耦+tl431稳压,看来功率确实够。初级反馈组9.5V 次级12.23。想着如果单独更改TL431取样是可以输出到21,但是初级反馈电压一样升高了。于是拆开变压器,刚好次级是双铜丝扰制,于是将次级绕组一分为二,也刚好少大半圈,完毕后更改取样电阻后初级反馈组电压10.5V.顺便改了一只mbr20100ct作为整流管,输出刚好21.56V。用一只lm358制作充电亮(100ma开亮红灯)/息(低于100ma亮绿灯)灯电路。顺便再在输出端接一只二极管降压。
   现在的问题是:充电电流在600MA以上时整流肖特基二极管(mbr20100ct)就发烫严重。顺便说下,充电电流大于1.2A时电源开始保护,打嗝。
请问下大神,为啥用这么大功率的肖特基二极管充电电流到600左右开始都发烫严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次级输出才21.56V 1.2A 用100V/20A管子  管子耐压还低了?,能科普下21V的 尖峰电压是多少么。

尖峰电压跟你变压器的参数有关,一般确定整流管耐压时不算这玩意,都是做好了实测一下,干多了自然也就有点经验了。

反激电路的次级整流管耐压,如果知道匝比,计算公式为:
Vd=Vout+Vinmax*Ns/Np
假设你这电源初级Np=50T,次级Ns=15T,则整流管反压 Vd=21.56+310*15/50=114.56V

经验“公式”是“Vd=(5~8)*Vout”,即整流管反压为输出电压的5至8倍。选下限值5倍,21.56*5=107.8V

以上无论哪种算法,整流管反压都超过100V了,您这管子发热是耐压选低了。

我的经验是选7~8倍比较稳妥,要选耐压150V至200V的管子。

网友B:
管子耐压不够,要用耐压2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管子耐压不够,要用耐压200的!

次级输出才21.56V 1.2A 用100V/20A管子  管子耐压还低了?,能科普下21V的 尖峰电压是多少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输出才21.56V 1.2A 用100V/20A管子  管子耐压还低了?,能科普下21V的 尖峰电压是多少么。

整流输出电压的10倍左右。

网友:
开关电源的整流二极管都发热,一定要加大点的散热片,电流超1.2A时电源保护这是正常的,因为电压升高最大电流自然减小,一般电源的过流保护大多是检测高压端功率管的工作电流,你计算下原始设计功率和你现在的使用功率就知道了

网友:
另一原因就是本来整流二极管电流稍大就发热,根本就不能在标的电流下工作;
可换用TO237封装的管子试试;

网友C:
12v/2A=24W的适配器,要输出21V/1.2A=25.2W,不打嗝才怪。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2A=24W的适配器,要输出21V/1.2A=25.2W,不打嗝才怪。

谢谢,打嗝问题我知道,我已经加了恒流,限制在1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尖峰电压跟你变压器的参数有关,一般确定整流管耐压时不算这玩意,都是做好了实测一下,干多了自然也就 ...

谢谢斑竹指教,果然是管子耐压低了。我已经把管子换成了SR5200果然温度正常了。经测试,电池内部保护板带有充电保护电路,21v电压低了,继续调试至22.5v刚合适。也顺便利用了LM358和再加了只TL431做了恒流,限制电流最大输出1A,又调整充电到30ma跳灯和场管截止输出。现在已经感觉充电器完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尖峰电压跟你变压器的参数有关,一般确定整流管耐压时不算这玩意,都是做好了实测一下,干多了自然也就 ...

我前年鼓捣开关电源也遇到次级整流管发热现象,经您提醒才知道是耐压不够所致,那么我的疑问是:管子为什么是发热而不是击穿(一般来说半导体器件过压了都是击穿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鼓捣开关电源也遇到次级整流管发热现象,经您提醒才知道是耐压不够所致,那么我的疑问是:管子为 ...

尝试解释一下,不一定准确,大概意思吧。

半导体器件的击穿分为热击穿和电击穿,其中热击穿永久损坏,不可恢复。
而由高电压造成的击穿是电击穿,电击穿时如果限制电流不过大,是可以恢复的,例如稳压二极管就是工作在电击穿工况下。
反峰的高压是一个个尖峰,峰值虽高但宽度窄,因携带的能量不高等同于限流了,类似于上面提到稳压管的情况,击穿而不损坏。但毕竟已经存在击穿的情况,还是会发热的。热量积累起来温度升到一定程度就是热击穿,到那时就是永久损坏了。

您当时做的电源如果不换管,电流大了、时间长了,整流管还是会烧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斑竹指教,果然是管子耐压低了。我已经把管子换成了SR5200果然温度正常了。经测试,电池内部保护板 ...

折腾成功,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尝试解释一下,不一定准确,大概意思吧。

半导体器件的击穿分为热击穿和电击穿,其中热击穿永久损坏 ...

当时就换耐压高的管子就没问题了,谢谢您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