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8单管前级,附带6N1耳放

楼主(2021-04-30):
充分利用退役老款歌华机顶盒,扁平安装。

两级电源滤波,单6N1耳放

两级电源滤波,单6N1耳放

220变12再升压阳极供电

220变12再升压阳极供电

三级滤波供电,M7单管放大约10倍

三级滤波供电,M7单管放大约10倍

充分利用机壳,灯丝串联

充分利用机壳,灯丝串联

网友:
超薄安装,声音怎么样?给个实作图呗

网友A:
用两只电源变压器,不知是分别供电还是为了隔离市电采用对接方式,输出变压器好像是用的收音机变压器,是否改绕,最好用工程语言电路图说话。耳放最敏感的是交流声,对此状态如何。

网友B:
耳机太敏感了 甚至可以听见库存管座接触不良带来的噪声。。不知道楼主这台有没有。我过会把我的耳放换成全套新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耳机太敏感了 甚至可以听见库存管座接触不良带来的噪声。。不知道楼主这台有没有。我过会把我的耳放换成全 ...

耳机太敏感了 甚至可以听见库存管座接触不良带来的噪声

太对了,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新的问题莫忽视不掉。
入口头一个变压器就是个障碍,是个台灯用的变压器
有噪音有震动,所以前期放大不是问题,零底噪,
但耳放不行。耳机那里多少有一点感应交流声,
通电即有,铁底板传递和距离无关,不是放大器的事

楼主:
耳机孔

耳机孔

可见灯丝

可见灯丝

有音量控制

有音量控制

完成图

完成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两只电源变压器,不知是分别供电还是为了隔离市电采用对接方式,输出变压器好像是用的收音机变压器,是否 ...

14323918[/attachimg

只接有负反馈的

只接有负反馈的
]

简单沟沟

简单沟沟

耳放部分

耳放部分

网友(2022-03-24):
6N1 和6N8做功率管输出,都是要很高的负载阻抗的,20k起步,这对输出变压器有点难度了。当然随便找个凑合着用,也能响,这就是胆机的特性,随便做随便响,还能听的下去。

网友C:
玩电子管耳机放大器也 好玩儿

但是,在 家里我 不听耳机,所以耳机放大器就 不用了!

女儿给我买了副【漫步者蓝牙耳机】, 700元左右,出门走步锻炼戴上挺好的!
在家里就听一听音箱!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电子管耳机放大器也 好玩儿

但是,在 家里我 不听耳机,所以耳机放大器就 不用了 ...

152033  40
其实也是用耳机输出推动索尼16欧姆的环绕音箱,声音虽然不震撼,但是也够用了,听得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电子管耳机放大器也 好玩儿

但是,在 家里我 不听耳机,所以耳机放大器就 不用了 ...

喇叭是这样的,两种都是16欧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星版加分
喇叭是这样的,两种都是16欧姆的。

个人感觉,如果是用晶体管功放,还是高阻抗喇叭的音质好,频响宽,灵敏度高。个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40
其实也是用耳机输出推动索尼16欧姆的环绕音箱,声音虽然不震撼,但是也够用了,听得清 ...

玩音响器材,不分高低贵贱,只要自己玩的开心快乐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