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看看锂电池两串两并的充电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2021-04-30):
想用四节锂电池两并两串,输出8V左右,用两块充电宝板子,给电池充电
这个电路有没有问题?
打问号的地方应该断开吗?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图在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电路图在这

没有问题。..................

网友A:
没有共地随便用。

网友:
两路USB必须是独立的,不能有电气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共地随便用。

我是用两个手机充电器同时充,两个手机充电器插在同一接线板上,这样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两个手机充电器同时充,两个手机充电器插在同一接线板上,这样行吗?

手机充电器都是两芯的,且都是与电网隔离的,没有共地同时各自充电没事的,锂电就怕12V适配器电压干进去......,放烟花几率很高。

网友:
一片LTC4002-8.4轻松搞定。

网友:
市售有8.4V的锂充电器可以直接给两串锂充电,(0.5A-1A的也就几块钱)也可以带加个2串锂保护板的,两串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发现有均衡的保护板,其实不管怎样单独一节充是最完善的充电方式。

网友:
马云家买个恒流恒压充电模块搞定.另锂电池充放电需接保护板,不然成了短命鬼.

网友:
前几年在论坛买了两 imax b6可以充锂电池串联,接好平衡插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