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启动电路 是可控硅还是 温度系数电阻 求

楼主(2021-04-30):
请教各位,那位有手持砂轮机延时电路资料,慢启动电路。谢谢。

网友:
慢启动用ntc很有心意值得试一试,只有可控硅调速做个可控硅还可以调速

楼主:
TB上有几个系列的,想自己做一个,原理不太清楚。

网友:
大电流下超过2秒慢启动用一般Φ20的ntc估计都扛不住,温度太高。还是用BTA41可控硅来调速做慢启动合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