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8080录机收音正常,一开FM立体灯就亮,求指教

楼主(2021-05-01):
中波调频都正常,FM立体灯常亮,不管有台没台,立体声灯开关可以控制,关了就熄灭。是不是7604坏了

网友A:
也可能是7604的外围原件坏了

网友B:
这个问题 一般是驱动三极管漏电或者击穿导致的  这个故障率很高
其次是检测编号为R43的电阻 正常值是1.5KΩ 如果阻值变大就立即更换
其次是D7二极管是否短路

如果没有问题就是TA7614的问题了
这个记得很深刻  当时厂子里面12个工人都买了8080录音机  这个问题遇到过很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一般是驱动三极管漏电或者击穿导致的  这个故障率很高
其次是检测编号为R43的电阻 正常值是1.5K ...

谢谢回答,7614刚换的收音恢复了,一开始是收音全无声,立体灯常亮,换了7614收音正常,这个立体灯没有驱动吧,直接从7604第6脚输出发光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 一般是驱动三极管漏电或者击穿导致的  这个故障率很高
其次是检测编号为R43的电阻 正常值是1.5K ...

查了上述元件都没有问题,怀疑是TA7604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能是7604的外围原件坏了

外围都查过了

网友(2023-06-03):
还是再检查一下鉴频线圈。看看看瓷管电容咋样。然后再找压控震荡电位器看看接触良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