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丝印含义

楼主(2021-05-01):
芯片丝印PHPI

字母上下的横杠标记代表什么意思呢?

有没有什么软件能查询他们的含义

网友:
小到一定程度  ,  就写不上去了 ,  只能简称  , 有的还把型号打的很浅  ,省电的原因 , 之后 ,  看不件丝印都正常  , 所以 , 贴片搭配消费品  , 简直绝了 ,  没几个刷子 ,  还真不好修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资料很难弄,都是分析局部电路大概知道芯片作用 然后代换

丝印代码有地方能查。http://www.smdmark.com/ 可是他要查代码上面的横杠点,这个没法查。

网友:
厂家的产品文档也没有说明,应该不是常规用户必须知道的信息。如果你想弄明白,最好发邮件直接去咨询厂家。

网友:
我就不明白,制造商为什么不能直接把型号印出来,而又弄出来个丝印,这不是给使用者制造麻烦吗?

网友A:
没资料很难弄,都是分析局部电路大概知道芯片作用 然后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