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喇叭问题

楼主(2021-05-01):
偶尔得到两喇叭,塑料盆架,最大外径120mm,直流电阻6欧其他参数未知,请懂的坛友赐教

网友A:
会不会是车用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车用喇叭?

看样是的,认得宝马的标

网友B:
看来是宝马车的音响喇叭。阻抗8欧橡皮边喇叭。你可以到淘宝按照口径尺寸找相同的其他车用喇叭进行对比,就可以知道该喇叭的功率了。

网友C:
车用喇叭功率大都是10W,这个喇叭一般好的纸盆里带低音付音盆高音膜。做工非常的好你这个是国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宝马车的音响喇叭。阻抗8欧橡皮边喇叭。你可以到淘宝按照口径尺寸找相同的其他车用喇叭进行对比,就 ...

谢谢!估计是升级换下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车用喇叭功率大都是10W,这个喇叭一般好的纸盆里带低音付音盆高音膜。做工非常的好你这个是国货。

谢谢!是国产的,塑料盆架还挺复杂的,10瓦做对小音箱够了

网友D:
谢谢楼主啊。
故意在第三张图把二维码拍的这么清楚,
我本着好奇心扫了一下,没想到得了BMW给的10元购宝马车代金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啊。
故意在第三张图把二维码拍的这么清楚,
我本着好奇心扫了一下,没想到得了BMW给的10元购 ...

恭喜版主!赶紧买一辆啊,能省10块钱那

网友E:
阻抗8欧,功率10-20w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阻抗8欧,功率10-20w左右

谢谢!知道了

网友:
喇叭阻抗是指交流阻抗。测量喇叭直流电阻6欧姆,等效交流8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买车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也赞助国父十元人民币,

再等等,也许过了节,有人发玛莎拉蒂的 雨刮器图片也说不定呢。

网友A:
我到怀疑这6欧测量的偏大,会不会是数字表没有校0。因为一般车用喇叭都是4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怀疑这6欧测量的偏大,会不会是数字表没有校0。因为一般车用喇叭都是4欧的。

我也疑惑,指针表准的。我有两老汽车喇叭是4欧的,这个喇叭为什么不标上呢或是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