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功放音量开大声音断断续续的问题

楼主(2021-05-01):
求助,一台TY品牌K歌功放音量开大声音断断续续,能听到继电器断开和吸合的声音,风扇声很大。小音量声音正常。

网友A:
电源功率裕量不够

网友:
反正遇到过音箱一个喇叭8欧变4欧音圈匝间短路放音时就这德行。

网友B:
过载了,先排除末级功放管是否故障,工作点正常?电容漏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功率裕量不够

谢谢您的指导。这台功放买了已经3年多了,一直很正常,就这近才岀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载了,先排除末级功放管是否故障,工作点正常?电容漏电?

谢谢天门冬老师,准备明天打开看看,有不懂的地方再请教您。

网友:
如果其他条件都没有变化,只是用几年就变差,那么电源滤波电解电容出问题的概率很大,因为有的质量差的电解电容用几年ESR值会增大几十倍。

网友:
不懂,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继电器保护电路的 中点电压检测 电容问题,换两个就可以 。

正常是 2个 470UF 电容串联的 ,负极跟负极连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