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校准修硬盘把80g修成250g 顺路求教死ROM如何com口刷回

楼主(2021-05-01):
最近抽空把  买来的坏硬盘修了下 这次买来的硬盘都是 二修盘居多 也就是 曾经的故障盘经过修理后 又坏的
一般是作为移动硬盘的
下图这个就是   降容后就80g和 120g

根据盘片的序列号查到原厂容量是 160和250g

之前用自动T 就是 免费的那个 800039的 trex修  修不好  多数都是 自动砍头   甚至直接报 磁头都坏
实际  这种盘之前都是 能读写就是有坏道的
我就琢磨是不是软件问题
毕竟免费软件有可能做了手脚
后来经过检查发现   比如上面那个盘都是 1672 系列 双磁头 设计容量最大250g 每个面 一般125g
160的就是双头降容 到 160 原厂降容的

咱们西数硬盘 自校准 按照正常流程是 先做 固件区的 磁头高度坏道扫描 然后 跑 C4-C3-C8-C4  就是 做 用户区磁头高度 增益  磁道密度 扇区密度 和 飞行高度调整
然后再跑 D1 DD DB D5 D4 D3 D2  也就是写测试 读测试  和 整理坏道加T表和P表基本就出盘了

那个免费版的 trex 对于盘体很好的硬盘来说也能用  其实做手脚就在前面C3 C8这个步骤 如果想维修尽量不砍头 不降低容量 就要根据盘片情况 进行2个或者多个磁头的 密度调整
比如 同样250g   盘片状况良好就是 各125g  但是 如果状况不好 就可能一个头 100g多点 另一个头 140g多点都有可能
因为多数坏道盘   有时候就是一个磁头的坏道多  如果要求2个盘片容量一样 可能就会出现 P表几千上万个记录甚至 扫描出色块之类的
这是我用wdr修理硬盘的过程  这些状况不好的硬盘 经过wdr自校准后  就能用了  比如上面图片看的那个  贴着80g的西数硬盘  是160g修出来的
用自动T  砍头后  就出了100g 还全是坏道  没法用
找到了  1672的固件 对应微码1436A的 用WDR修好后 不仅 容量达到了最大容量250g (一个头容量115g 另一个头容量135g)比原厂160g大  而且 还比 之前修的80g容量大  P表记录也不多 每个头就几百条记录  扫描左边那个硬盘也就3个绿块  右边的就1个   都足容量出盘(原厂160g那个也修成了250g 估计之前维修的软件不好  之前那个160g被修成了80g  250g修成了120g 都砍了一个头)

所以有时候老工具也有老工具的好处 我基本都是修一些笔记本盘自用 当移动硬盘用   WDR修 1499和1672的盘比较好 修出来好用
比 TREX修的效果好
当然也有个例  比如下面这个盘  也是1672 但是 7200转的 WD3200BEKT-75A25T0    被之前维修商修成了250g
我扫了下坏道不多 p表不大 但是没对应固件
就用自动T修了下 这个修的还行 不仅还原了容量 320g   而且 p表记录就几百条

扫描状况也很好  没有色块

这个盘 是个例   只有状况非常好的盘  用自动T修出来才能用 而且那种免费自动T是不会修出来一个磁头容量大 一个磁头容量小 根据 盘片状况调整容量  是2个头都一样的容量
比如这个320g的盘修出来就是 两个165g
之前有个500g的 1959薄盘也是 每个面修成了260g吧   都按照单头最大容量来修
有人可能觉得这样好 容量大点 实际对于硬盘 最好修的 和需要是使用容量差不多 不要往大了修  修得容量大就是 密度更高  因为容量密度高 可能缺陷就更多了 最后结果是出不了盘或者缺陷多的那个盘片 都是 色块坏道

只是咱都是用的免费软件 毕竟不是专业修盘的 所以  也就这样了

当然比如三星的盘 因为已经淘汰了 所以买了套正版的 原来将近上万的软件只卖100快  买了套准备有空修修三星的盘玩玩 毕竟家里坏三星盘也挺多

最后求教个问题   有2个盘 1672和1499的刷错rom了 就是电路板上的所谓的bios
按道理来说 用 com口能刷回

我也按照规定短接了 触点  1672的目前不知道 1499的是 E61 E62接GND     短接后 com口也有SSSS握手标志  怎么就是刷不进固件呢
用的PL2303的芯片的   USB转COM 板子  不知道 还有啥做错的地方? 谢谢

网友:
这个要先收藏了,等有时间再慢慢学习!

网友A:
现在都玩固态的了,老式的修好了也不放心用啊呵呵

网友:
厉害玩家!不过当数据、时间比硬盘值钱时,就不会花时间去折腾硬盘修复了。

网友:
现在玩这个的朋友不多了,搞数据恢复的多了,修硬盘的少了,毕竟敢用三手或者四手盘的不多。

网友:
这个先收藏下,有时间看下

网友B:
希捷的用什么修呀?我有好几个,想修修

楼主(2022-10-03):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玩固态的了,老式的修好了也不放心用啊呵呵

实际还是可以放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希捷的用什么修呀?我有好几个,想修修

用指令据说可以 不过我还没弄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