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LED触摸调光电路PCB

楼主(2021-05-02):
14321330[/attachimg
选用SGL8022W触摸控制芯片,工作模式设置为无级调光,点按触摸片开关,长按调光,3.7V锂电池供电,带充电电路。
PCB尺寸8*6CM

楼主:
打板文件

网友:
11年左右花了好几个W想做LED灯,失败告终,不过还是有点小经验,LED一般用恒压PWM调光,第一个就是脉冲频率要比较高,不然低亮度要闪烁,二个关键就是人眼对光的变化是非线性的,所以脉宽要跟随人眼的变化而不是0-100这样线性变化的

网友:
昨天照着你分享的打板文件做了一块

字符层好像不对就没做

字符层好像不对就没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