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整流电子管是否需要高压延时启动的疑问

楼主(2021-05-02):
过段时间准备做个机子,手上已经有全套牛,电压放大管和整流管,用俩开关准备搭个全手动的灯丝延时,但是看了一些资料现在越来越疑惑要不要把整流电子管的灯丝也一起加入延时

电源部分大致的电路是3DG4混合桥式整流,LC+分声道的LC*2滤波,整流管有独立的灯丝变压器,所以说可以任意安排启动时间
延时电路设计是这样的,两个A是同一个开关,两个B是另一个
就是用两个双联开关,每个开关的一组用于高压,另一组用于灯丝,用于高压的两个开关串联,用于灯丝的两个并联,这样打开任意一个开关只开启灯丝,开两个才是通高压,关机时候也可以断掉高压,看主电容基本放空再关灯丝,这样唯一的问题就是如果使用较大的滤波电容碰到异常停电会比较伤

很多设计常常以旁热式整流管作为整机高压的延时器件,这样到底会不会对整流管寿命有比较大的影响?然后比较关键的问题,如果把整流管也加入到提前启动这边来,那么会不会因为加高压的时候整流管已经充分预热内阻较低而导致启动瞬间电流过高直接烧毁
在RCA的3DG4参数表里找到的说明,大致意思是如果在设计中会遇到“Hot Switching”,那么CLC滤波的启动第一周期内的屏流需要严格小于短时峰值屏流参数,在这种情况下更推荐使用LC滤波,虽然我自己使用的是LC滤波,且仿真得到的屏流最高峰值仅有2A左右(3DG4的这一项的参数限制是6.5A),但我还是非常好奇,到底是该加入高压延时避免灯丝温度不足发射电子,还是不加延时避免过大的瞬间电流对管子的寿命益处大,LC滤波肯定是给整流管加延时更好,实际上这个问题我相信对于更普遍使用的CLC滤波电路意义更大
还有个事是我滤波电容买得比较大,第一级滤波是1000μF*2,仿真得到在启动时,会有2A左右的短时高屏流持续大约0.4秒,而官方给出的6.5A的最大屏流持续时间限制是0.2秒,正常工作的峰值则是1.2A,算了算发热,这样似乎问题不大

楼主:
以及之前我在论坛一直发不了图,换了个能安flash插件的旧浏览器就行了

网友A:
只有使用离子蒸汽整流管(例如866)需要预热,普通的真空整流管是不需要预热的。

网友B:
直热整流管开机不到两秒钟就进入状态了,旁热需要25秒钟左右高压也是缓慢加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使用离子蒸汽整流管(例如866)需要预热,普通的真空整流管是不需要预热的。

866必须预热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比较好奇加上滤波电路的较大启动电流,最终普通整流管是否预热哪个更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热整流管开机不到两秒钟就进入状态了,旁热需要25秒钟左右高压也是缓慢加上的

我前面的电压放大管大约需要30秒的灯丝延时,所以说就弄的这个手动延时电路,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整流管是否需要一起提前预热,3DG4是直热式的,但它的灯丝/阴极是管状而非丝状,估计预热时间会长于常规的直热整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866必须预热这个我知道,我就是比较好奇加上滤波电路的较大启动电流,最终普通整流管是否预热哪个更有好 ...

任何电子管,都怕大电流冲击,因为大电流会造成阴极局部过热,阴极材料受损或者脱落。所以,限制阴极最大电流是非常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电子管,都怕大电流冲击,因为大电流会造成阴极局部过热,阴极材料受损或者脱落。所以,限制阴极最大 ...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的设计全部都是严格限制最大电流的,短时热切换峰值手册值6.5A我只用到2A,常态峰值手册值1.2A我实际用到370mA,就是想探讨下一个阴极未完全预热就发射电子伤害大还是瞬间电流略高伤害大,当然我相信现在我这个电路设计对管子的伤害大概已经是数一数二的小了,就是一个最好和很好的区别,关键是对于CLC滤波更适合哪种(哪家管厂都说LC好,可为啥没几个电路是这么设计的,这很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现在的设计全部都是严格限制最大电流的,短时热切换峰值手册值6.5A我只用到2A,常态峰值手 ...

当然是超过最大电流损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超过最大电流损害大。

那么严格限制不超最大电流的情况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么严格限制不超最大电流的情况下呢

不超过就是允许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超过就是允许的啊。

你那两个双刀双掷开关有些复杂。其实没有必要请见图0,如果先开低压后开高压的电路请见下面的图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个双刀双掷开关有些复杂。其实没有必要请见图0,如果先开低压后开高压的电路请见下面的图很简单的 ...

也不复杂啊,就是把俩开关单元串起来控制高压,另外俩并联控制灯丝,我这样设计最主要的目的是不对开关做区分,其实最简单的一个开关控制高压另一个控制灯丝也行,但我这不是怕开错吗,就干脆设计成完全无差别了

楼主:
之前忘了提了,我这么设计最大的目的是完全消除两颗开关之间的差别,不需要记开机时候需要先打开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用调压器呢,用麻将机的低速电机带着慢慢转,差不多电压也上去了,管子也预热了,还能避免 ...

调压器灯丝和高压一起调这样会不会导致很长一段时间都工作在灯丝电压不足的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换个思路用调压器呢,用麻将机的低速电机带着慢慢转,差不多电压也上去了,管子也预热了,还能避免 ...

高压整个调压器或许也行,不过那我觉得还是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呐,调220市电呀

就是调市电啊,我没说太清楚,您意思是高压变压器的初级加自耦调压器,这样开灯丝之后逐渐加高压是吗?

网友E:
电子管整流根本不需要延时,自从电子管发明到电子管淘汰,所有低电压整流都没有加延时,那个时代电子管非常昂贵 ,也没用整流延时电路。那么多修理经验,没有一个说由于没有整流延时管子损坏的例子。到了现在,人们挖空心思搞开延时电路,缓冲电路,形形色色。有人说某某扩音机有先后开关,那个开关是防止不预热逆弧损坏866整流管的。直热整流管,怕瞬间关机,又开机,会烧断整流管内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子管整流根本不需要延时,自从电子管发明到电子管淘汰,所有低电压整流都没有加延时,那个时代电子管非常 ...

明白了,那我就不再纠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前面的电压放大管大约需要30秒的灯丝延时,所以说就弄的这个手动延时电路,现在想知道的就是整流管是 ...

如果设计了延时开关那就连同整流管一起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设计了延时开关那就连同整流管一起延时

本来计划就是这样,是前段时间仔细看了下关于热切换的说明,有些不太明白到底该怎么做了,现在还是打算坚持最初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两个双刀双掷开关有些复杂。其实没有必要请见图0,如果先开低压后开高压的电路请见下面的图很简单的 ...

这个才是正解,高压开关装这里最正规,以前厂家生产的电吉他放大器也是装在这里。

网友F:
高压牛弄个时间继电器吧, 开了灯丝牛还要傻乎乎的站在那里等几十秒再开另一个.  关机也要这样重复.   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压牛弄个时间继电器吧, 开了灯丝牛还要傻乎乎的站在那里等几十秒再开另一个.  关机也要这样重复.   累不? ...

不麻烦,又不是频繁开关,可能下午打开直到睡觉前才会关上。
而且我滤波电容组是1000μF*2+330μF*2,哪怕是开着灯丝,关机后五秒仍然会残余有超过50V的电压,也就是说我还需要至少10秒的关机后灯丝延时,不然关机后怕不是十分钟功率管屏压还有200V,这里要用继电器就意味着必须再单独加一份供电,在设计制作上会更麻烦,单纯靠泄放电阻把这几个电容放空估计得要一晚上,如果灯丝仍然导通就可以通过管子进行大电流快速放电,还有单独开启灯丝之后我可以及时观察每颗管子的状况,有无法亮起的情况能更方便的及时关机检查。
再怎么样时间继电器的可靠性也无法和钮子开关相提并论,再说我个人其实挺喜欢这种开关机带来的仪式感,我甚至买的是on-off-on的三档钮子开关(两档的没货也算个原因吧),飞机的发动机永远不能被简单的一键启动,哪怕是空中紧急重启也需要走一系列检查单流程,虽然这俩东西差得似乎挺远的

网友F:
区区2660UF的电容要放一晚上, 你用nA级的放电?  其实几个mA的放电速度就很快了, 灯丝有余热, 一分多种就没电了, 不用担心.

时间继电器大多用220V直接供电的. 延时时间可调.

喜欢仪式感 说明你是一个挺有想法的人. 但想的有点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区区2660UF的电容要放一晚上, 你用nA级的放电?  其实几个mA的放电速度就很快了, 灯丝有余热, 一分多种就没 ...

一晚上确实是夸张了点,但我不觉得在管子冷却之前这几个电容能被放到很低的电压,而且这个容量的滤波靠阴极的余热放电大概比先开高压再开灯丝还伤管子,问题不大,反正做出来就是自己用。
我现在开全套设备的步骤大概是开插线板,开数播,调DAC的输入选择,把放大器的输出开关从用电阻对地拨到对耳机,我甚至可以灯丝一直不关掉,只靠插线板控制,在其他东西准备好之后开高压对我来说真不是什么麻烦事,因为本来就够麻烦的

网友:
最初的思路就很全面,就这么干吧!异常停电的概率极小,不忘断开开关就可以了,突然灯灭了,喇叭无声还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