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97维修求助

楼主(2021-05-02):
示波表FLUKE97不能开机,是放坏的,这块表有两块电路板,目前确定是屏幕那块板的故障,向论坛求助,排除故障的要点在哪,怎样查。  怀疑是过孔氧化断路,但过孔太多,感觉无从查起。有很多种可能。。。

故障的那块板如下。

网友A:
找售后吧,这主板没电路的怎么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售后吧,这主板没电路的怎么修呢

这个停产了多年了,不会有售后

楼主:
现在把四个电解电容全换了,过孔检查了大部分没问题,现在还是开不了机
有个电阻感觉有点异常,但上面丝印不小心搞掉了,不知怎么代换

网友B:
先把所有的贴片铝电解电容都换了。这款表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所有的贴片铝电解电容都换了。这款表的通病。

已换了,还是开不了机

网友(2021-10-24):
引用 网友C:
请问可以再分享一下手册吗?谢谢

已私信………

网友:
换了电容后还要清洗一下电路板,我的95电容漏电,也是用酒精清洗后才稳定的

网友:
以前羡慕这个表,现在

网友(2023-11-14):
编号为R1204,  1M欧姆

网友:
对了,这个表,貌似长时间不开机,再次开机要长按开关按键,很久很久,楼主试一试吧,看板子很干净,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还能用,只是屏幕对比度很低了,据说要换偏振片。

这个表现在看带宽只有50M,指标并不怎么样。  但是最大的优势是,她的两路输入的参考地是隔离的,用来做三相电工测量很合适,调试三相逆变模块是绝配。

早期FLUKE的工艺不怎么样,我的包胶已经全部老化,都碎了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