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PL-330解决声音发闷的问题

楼主(2021-05-02):
德生PL-330用机内喇叭听起来声音发闷,高音缺乏,语音可懂度下降。而用耳机或外接音响听却没有这问题。开始怀疑是喇叭的问题,到网上查,发现还真有说换喇叭就会好。但找合适的喇叭却不容易。观察原机的喇叭,感觉应该不会有这么严重缺乏高音,虽然上面涂了胶,影响也不会这么大啊。于是想会不会德生特意设计了低音增强电路?感觉不太象,低音增强不会少高音啊。不论如何,爬一下电路再说,没准有发现呢。但都是小贴片,真看不清啊。把小示波器都拿出来了,不过还是找到了功放音频的输入端,特别关注一下这上面有没特别的东西,比如阻容网络啥的。
功放IC是CD1622CB,查DATASHEET,找输入端,然后,在板上发现了L,R端分别接了两电容1C35和1C36,各自经过一个三极管到地。测量发现这两三极管是导通状态。相当于直接用两电容并在输入端和地之间来粗暴地衰减了高音。那用耳机高音丰富会不会是这两三极管就截止了呢?一试,还真这样。
拆了它,然后,这台机的声音一下子就好了,声音不再沉闷,有甜味了,好听多了。
德生,现在严重怀疑你的技术了,提升低音的电路不是这样的吧?这不是要提升低音,而是不要高音。
改机的方法见图:
拆了以后的图,多拆了两电阻,这是没必要的,把拆下的东西找个地方焊在电路板上了,省得这小东西以后要用的时候找不到:
声音大了会机振,原因是喇叭与显示屏边上太近了,垫一下就好了:

网友:
衰减高音有利于减少噪声至于你喜不喜欢,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
也是解决问题之道!

网友(2025-04-18):
问一下  我有个 2CM 高的拆机喇叭 能够装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