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B板的铜被我焊掉了,还焊不回去,能补救吗?

楼主(2021-05-02):
求助PCB板的铜被我焊掉了,还焊不回去,能补救吗?
已经用红框标注出来

网友A:
飞线补救 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补救 了解一下

没有足够细的线,还很难焊上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足够细的线,还很难焊上去

焊功好的不会出现这样损坏铜箔的,就是坏了,二楼的飞线就是理想的下策了;
焊接只有多练习,掌握锡焊基本功才行。

网友:
这个想要补救只能飞线,不管是扒线路板还是丛别的地方飞线对于初学者来说都挺难的,你这个如果是高价值的还是找人修吧。

网友:
用铜丝连吧,正常后补点绝缘漆或AB胶固定

网友:
坏掉的节能灯或其它的小变压器上拆漆包线就可以用。

网友B:
烙铁温度不是越高越好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连接可以有导电银浆,X宝有卖。我买过5元包邮的。

网友:
恭喜掉焊盘,前几年我第一次拆焊48脚的贴片flash芯片时焊掉了n次焊盘废了3-4只HP48gii计算器才掌握了正确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温度不是越高越好用

电烙铁什么温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是连接可以有导电银浆,X宝有卖。我买过5元包邮的。

好用吗,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烙铁什么温度合适?

一般的焊点我用380度到385度,大的焊点调高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足够细的线,还很难焊上去

旧的手机充电数据线里面有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焊点我用380度到385度,大的焊点调高一点

我用的是300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用吗,会不会接触不良?

图片不清楚,不过强度肯定不行,接触不良到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不清楚,不过强度肯定不行,接触不良到不会

好,我去买点试试看,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
用耳机线焊吧,

网友D:
300度低了,现在的PCB板多数用无铅焊锡,温度较高,无铅焊锡熔点为217-227摄氏度之间,一般推荐使用360-370摄氏度上下,温度低流动性不好,还有,拆焊元件要养成使用助焊剂的习惯。有些PCB铺铜比较大,要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D:
300度低了,现在的PCB板多数用无铅焊锡,温度较高,无铅焊锡熔点为217-227摄氏度之间,一般推荐使用360-370 ...

这块板子是2012年的,应该是含铅的吧?

网友:
从2003年国家出台政策,实际工厂使用无铅焊锡应该在2005年以后,所以从2005年起,正规工厂化的PCB基本都是无铅焊接。

网友:
找个小变压器拆了用铜线

网友:
飞线没问题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