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几片缺芯后TDA7293等芯片真假百观

楼主(2021-05-03):
从1*年开始接触7293芯片以来,前前后后有购买了三十来片吧,还不包括94、96、92、65之类,记得以前全新原装芯片也就几块钱,现在几块钱全部是歪品,因为工作的关系长期是在一家tb企业店采购器件的原因,也断断续续是从那一家购买的正品7293,虽然有什么贪便宜到拆机店买一些7293也都是正品。从没有翻车情况。这不20年后芯片涨缺后今年购了(原来那家涨到14元/枚还经常断货)几家的7293,退货不退款(已经投诉小二成功,当时没有想到随便什么芯片打磨印上7293的,没有购买运费险没办法退),退货一家,(到手不敢用,连打阻都不对,前车之鉴购买了运费险)缺货一家。还有散新两批次(至少可以用),基本上不用怀疑94拿去改93,现在行货94反而更贵,而且正品94做工和93一模一样,所有近年批次生产的封装都非常规则(包括7265廉价之类TDA原产芯片)。个人见解碰到散片SINGAPORE产的还算可以。还有16年买的拆机是真拆机(卧式的),现在拆机是顾名思义了。

标号为一的是15年海南诚*

标号为一的是15年海南诚*

完全不能用的歪片(打磨重新印上的)

完全不能用的歪片(打磨重新印上的)

9A是散新歪货,可以用的

9A是散新歪货,可以用的

21-10是涨价之前立创买的八块钱左右,加运费和抵扣卷

21-10是涨价之前立创买的八块钱左右,加运费和抵扣卷

1.5原装正品

1.5原装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TDA7293用原厂电路做功放就行,还是市面上出现的直流伺服电路音质更好:

原厂官方PDF即可,我是都没有走另类,要不自激了还要抓示波器出来搭,提醒一下,很多7293都是死在自激上......

楼主:
补上2110立创正品的清晰点的图及测试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10年左右在原音电子买过一些,后来在淘宝上买过一些拆机的和全新的。大部分都还存着,看来还升值了呢!

现在不敢买拆机的,包括标注全新原装低价的,我翻三次车了,两退一缺货(我订单再三备注要原产)。 以前随便买拆机,引脚厚实肥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敢买拆机的,包括标准全新原装低价的,我翻三次车了,两退一缺货(我订单再三备注要原产)。 以 ...

请教,TDA7293用原厂电路做功放就行,还是市面上出现的直流伺服电路音质更好:

准备开工干活了。

楼主:
留一份TDA7293打板的原理图供参考。

New A2 7293.pdf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不敢买拆机的,包括标注全新原装低价的,我翻三次车了,两退一缺货(我订单再三备注要原产)。  ...

如何辨别真假?能否结合图片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何辨别真假?能否结合图片说说?

图片拍不出细节,1.磨片有打磨纵向痕迹,还有印制面重新喷涂的与底塑封有色差,2.散货或高仿引脚弯整处不够整齐,引脚不够肥厚,可以用卡尺搭一下,散热片原装货亚光蹭亮,歪货散热片暗亮陈旧,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引脚弯整工艺,引脚末端有斜度,歪品反之,如果手头有正品对比一眼就知。(型号印刷字体根本无从分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拍不出细节,1.磨片有打磨纵向痕迹,还有印制面重新喷涂的与底塑封有色差,2.散货或高仿引脚弯整处 ...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

楼主:
红线位置,一个是平的,一个有斜切面

红线位置,一个是平的,一个有斜切面
上个引脚细节

正品引脚有斜切面

正品引脚有斜切面

歪品是平面的

歪品是平面的

两个对比最明显了。

两个对比最明显了。

网友A:
我的引脚顶端正面没有斜切面(仅两侧有斜切面),看来是歪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片拍不出细节,1.磨片有打磨纵向痕迹,还有印制面重新喷涂的与底塑封有色差,2.散货或高仿引脚弯整处 ...

万用表测量,正品与冒牌有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测量,正品与冒牌有什么差别?

测不出来正歪区别,只能大致判断这个是功能性7293的芯片。坛内板级维修的应该都知道很多芯片大部分引脚都有钳位二极管及内置PN结电特性,所以一般性都会用二极管档来简易打阻判断良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引脚顶端正面没有斜切面(仅两侧有斜切面),看来是歪品了。

嗯嗯,有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不出来正歪区别,只能大致判断这个是功能性7293的芯片。坛内板级维修的应该都知道很多芯片大部分引脚都 ...

红黑表笔分别量一下第11脚对地电阻,据说7293对地有阻值的,7294是空脚,对地无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黑表笔分别量一下第11脚对地电阻,据说7293对地有阻值的,7294是空脚,对地无穷大。

是的,我之前确认过了,所以说网上传94假冒成93什么什么的,其实根本就是歪品,哪里来的94改?正品94价格因为渠道原因比93还贵。两个工艺封装一模一样的,93的12脚自举反馈端与11脚是缓冲驱动输出端(桥接时使用)一测试就露馅了。

之前的94测试值

之前的94测试值

网友:
我有一个功放就是用4块93的桥接的,一直还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