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钻调速电路的T1的B极连到运放的正电源端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21-05-03):
如图:

网友:
整流后电压通过R1限流给运放提供电源。

网友A:
参考前些年有运放加对管扩流做功放的的电路,这电路是个类似串联稳压电路,调整管用的e极输出,若用运放输出端驱动则电源利用率更低,此处用R1取到输出端电流注入调整管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 R1了么 69欧   R3是电流采样电阻   反馈到运放+ 这个电压高余2脚的电压后 运放输出高电位 被R5吸收   ...

意思运放不直接控制输出,直接R5当负载,通过T1检测运放的工作电流控制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前些年有运放加对管扩流做功放的的电路,这电路是个类似串联稳压电路,调整管用的e极输出,若用运放输 ...

T1检测运放的工作电流来控制输出?有没有直接控制运放的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T1检测运放的工作电流来控制输出?有没有直接控制运放的电路?

2楼已经说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