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按图中参数,末级的静态电流是不是太大了?

楼主(2021-05-03):
      TDA7294+三极管扩流功放,二极管和三级管的节电压按0.6V计算,末级的静态电流6.6A左右,是否太大了? 还是甲类状态就是要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两个试试看,最多再加两个锗管

是呀,用了6个4148,我觉得太夸张了。这功耗可以当电炉了。

网友:
问题多多。 二个1N4148就可以了。怀疑这种电路图是有意让人吃药的。加了扩流,再用大环路负反馈,大概率 会自激。 而且7294也根本不需要扩流。还有7294正负40伏太高了,最多正负35伏。
又看了一遍电路图,6安是不可能的。6个1N4148不会导通。6楼说得对,20k是偏置电阻,1943,5200的基极电流约2mA,如果hfe100,Ic就是200mA。

网友B:
三级管是电流驱动的,上面的20K才是偏置电阻。要真有6A的静态电流这管子得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级管是电流驱动的,上面的20K才是偏置电阻。要真有6A的静态电流这管子得冒烟。

有道理,20K电阻限制了基极电流,大功率三极管放大倍数有限,大概率达不到6A的静态电流。

几个4148处于半导通状态,压降远低于0.6V。

网友:
查询了TDA7294的性能参数,输出端再加扩流是多此一举,没有一点用 。按照推荐电路制作即可。

这是相关网页链接。https://www.chip37.com/scp/TDA72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