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C189作替代管

楼主(2021-05-03):
查看了ECC189的资料,各种参数和ECC88都很相似,但ECC189应该是变u管,作为前级使用,能不能代替ECC88呢?我的前级用到12只ECC88,只能选择一些替代管

网友:
这管子是变U管,要代替顶 多可以考虑第一级换插一下,其他位置就免了吧,大信号时线性太差。

楼主:
电路我不懂,我问过厂家,他好像告诉我那台前级用到的12个ecc88都是同一个功能,好像就一级放大

网友:
我的天,一个前级,12只ECC88?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两只ECC189,在胆坛某商家当ECC88同类管买的
我觉得这个管子做胆FM高频头是不是合适去处

网友:
在用pcc189,代替6dj8/6n11做耳放电压放大,正常工作,飞利浦NOS管,声音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也有两只ECC189,在胆坛某商家当ECC88同类管买的
我觉得这个管子做胆FM高频头是不是合适去处

我做了FM本振实验,没有问题,屏压有40-50V,本振输出比ECC85之类大。高放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混频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做了FM本振实验,没有问题,屏压有40-50V,本振输出比ECC85之类大。高放应该没问题。就是不知道混频行 ...

老朋友!
在胆坛电子管数据库查到飞利浦ECC189,就一句英文说明,电视机中作cascode电路用。没查到应用电路。
我自己猜想,是不是利用变μ特性实现AGC功能。
做混频,是利用管子的非线性,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管可以不可以构成Cascode电子管收音机中放。也许比五极管噪声要低一些。我想这个想了有些时间了,关键 ...

超外差机之所以性能好于直放再生超再生机就是有关键的中频放大器。
中頻放大器应具有下列性能
1增益尽可能大,但必須工作稳定。
2对邻近波道的选择性尽可能好,
3.在規定的頻率失兵系数下,能保証所需的通頻带。为了重放高音頻,中放級的通頻带不应小于6千赫 FM一般为200千赫。
4,在更换电子管时,不致由于电子管极間电容等的改变而显著影响放大器的特性,不需要重新調整。
5。制作、調整方便
电子管的选择
为了使电子管对諧振电路的損耗影响小,应該选用內阻高的电子管,而从能获得较高而稳定的增益要求来看,应該选用互导高,屏柵极间电容小的电子管。以上这些显然只有五极管最为合适。此外,中頻放大器通常要加自动增益控制,故应选用可变互导的电子管。
假如用三极管做中放就得用双三极管比如国产的6N3,6N11接成阴地栅地电路,是可以加AGC的。

网友:
我也发一个飞利浦PCC189 pdf文件,大家看看

网友:
谢谢您分享的ECC189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