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口USB充电器的通病

楼主(2021-05-04):
收到版主520llf的5个坏的“酒店退下来的很小巧的4口USB充电器”,原贴地址: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ight=USB&page=1
逐个插到电量插座上测试,发现功率表有显示,大概0.2W的功率,但是输出没有电,开始拆开检查。
以前修复过类似的充电器,往往是变压器次级部分的故障,例如整流二极管击穿或滤波电容对地短路等等,造成电源短路保护。
所以一直反复检查变压器次级部分,没有结果。无奈开始检查高压部分,大的MOS开关管没有问题,一个6脚的贴片IC,印字5673A,
百度以后确认是SP5673A,看手册5脚VDD应当在15V左右,实测14V左右,按手册说明,至少要达到14.5V电路才启动。
怀疑VDD滤波电容漏电导致启动电压不足,拆下滤波电容CE1,型号是22uf/35V,手边没有一样的电容,就取了一个10uf/50v的电容替换,
结果电路启动,输出正常。

CE1电容

CE1电容

其他几个坏的USB充电器,拆开后量CE1电解电容两端的电压,均不足15V,替换成10uf/50v以后全部修复。
所以基本上可以认为CE1电容性能不良是这批USB充电器的通病,分享维修过程让坛友少走弯路,减少电子垃圾。

网友:
我的今天也收到了,感谢技术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5个全部完美拆开,板子有二种。故障一个样,初步看了一下,保险丝一个没烧,有二个有输出滤波电容有鼓包现象。通电后断电310V直流下降非常慢,怀疑是初级未工作,查了MOS管,电阻,二极管等一下找不到原因,电源芯片5673A网上资料很少,几乎没有。就去淘宝买了些还在路上。看了楼主的帖子我觉得芯片基本是用不上了。

补充内容 (2021-5-8 22:31):
今天有空,5个坏的已经全部折腾好了,黑色板子二个都换35v22u电容,还有二个10v1000u的电容。红色板子三个都换了5673a电源芯片后都好了。

网友:
有没可能是散热硅胶附在上面长期果然导致的

感谢分享,按楼主的办法,修了两个都好了。

网友:
学习。看样子这批货的通病。

网友:
感谢楼主!修好了3个黑色板子的,有2个红色板子的换了C10电容这个Vdd会慢慢升至15.5v然后掉回9v这样子,还是这个电压的产生条件有问题,还需要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的5个全部完美拆开,板子有二种。故障一个样,初步看了一下,保险丝一个没烧,有二个有输出滤 ...

谢谢反馈,我红色的板子没修好,换了 22uf电压还是上不到15v可能是5573内部短路了,还得买芯片

网友:
从我自己的5个充电器看,充电器外壳正面左上角是“刷新”的内部是黑色板子,是“尊客”的内部是红色板子。不知道是否有这个规律。5个都修好了,其中4个黑色板子的2个是输出电容鼓包,1个是芯片脚锡珠短路,1个是22uf电容;红色板子的1个,换5673A。全部修复正常。谢谢楼主和各位提供的经验交流。

网友B:
不敢修充电头了,上电就炸,炸的面目全非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敢修充电头了,上电就炸,炸的面目全非

炸个充电头小事,损失一手机就亏大了

网友(2021-07-06):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曾经坏了一个5口的充电器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