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普通手摇绕线机加装电机问题

楼主(2021-05-04):
想为手里的一台普通手摇绕线机加装电机,把另一只手也解放出来,方便垫纸、压线头等操作。电子管区制造变压器的人应该不少,想来应该有人实践过,所以特地来此请教。我的那台普通手摇绕线机和下图这个一致。

网友A:
有一些手摇绕线机的主轴上,就带有一个皮带轮,做为外接电机用。请去这里瞧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0#detail

楼主:
方案最好是实际做过的,因为这个涉及到电机功率、转速以及传动轮等等实际问题。

楼主:
改装完成后,应该是电动、手摇两用,这样比较方便使用。

网友:
最好是调速的

网友B:
加装过,觉得还不如熟练的手工好。在刚学会绕的时候,十分渴望加一个电机,加上以后还需要排线机构,头都大了,后来手工仔细绕了2个,有了一些经验,就是绕粗线容易崩线。

网友C:
也在这里请教。有一台NZ-5指针手摇双速绕线机,准备用来绕制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但此绕线机的机轴直径有1厘米,而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铁心的舌宽大多又小于1厘米,相应骨架无法固定。想换上夹头,也不知淘宝上众多夹头哪款合适,也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在这里请教。有一台NZ-5指针手摇双速绕线机,准备用来绕制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但此绕线机的机轴 ...

绕线机的轴的端部有一个小孔,大概是3mm-4mm螺丝可以拧入,那个就是为了扩展轴留的预留孔,你可以做个芯子装好骨架后拧入即可,别忘了装上一个锁紧螺母,一定要把他锁紧在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些手摇绕线机的主轴上,就带有一个皮带轮,做为外接电机用。请去这里瞧瞧 https://item.taobao.com/ite ...

这个看过,两者不一样的,而且加个皮带轮很容易,但麻烦的是电机的参数,安装,我已经研究过一阵子了,也在淘宝上研究过皮带轮电机一类,种类繁多,所以想请教一下实际操作过的同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装过,觉得还不如熟练的手工好。在刚学会绕的时候,十分渴望加一个电机,加上以后还需要排线机构,头都大 ...

用的是什么电机?能有熟练的手工当然好,但大家基本上都是业余爱好者,通过大量绕变压器来锻炼手工不现实,单手垫纸压线之类确实很麻烦,也不容易做好,放开手柄时,轴会反向回转,已绕好的线会松开,单手不好解决这个问题,加装电机的话,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固定轴的作用。排线问题,我已经有了一个手摇自动排线绕线机了,也已经加装了电机,只不过那个机器的手摇轮很大,加装电机和这个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绕不了一两分钟就想拆掉,自己家里玩玩真的没必要,工厂批量另议

用的是什么电机?皮带轮多大?装在哪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坛子里有用步进电机做的

没玩过步进电机,看过一些实例,似乎需要控制板,很复杂,感觉自己目前的水平还没达到玩这个的地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在这里请教。有一台NZ-5指针手摇双速绕线机,准备用来绕制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但此绕线机的机轴 ...

干过类似的事,还发过帖子,如下,供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1

网友A:
缝纫机电机,带脚踏调速控制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干过类似的事,还发过帖子,如下,供参考。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 ...

谢谢解答。我已在网上购了一只夹头,10MM锣纹连接,似乎可用。但愿能拧上去。5根半油条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解答。我已在网上购了一只夹头,10MM锣纹连接,似乎可用。但愿能拧上去。5根半油条钱。

当时也考虑过使用这种带螺纹的夹头,后来测量了绕线机上的螺距,发现对不上,就放弃了这个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纫机电机,带脚踏调速控制器。

这种电机我有整套的,也已经用在了一台比较大型的手摇绕线机上,那台机器的手柄转盘很大,这种电机加上调压装置后,用在那台机器上还是可行的,但一楼那种手摇绕线机,要实现手摇电动两用,所使用的轮盘不能太大,这种缝纫机电机的转速比较高,这时候就不合适了。

网友A:
弄两个皮带轮减速啊,要不然就去买齿轮减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两个皮带轮减速啊,要不然就去买齿轮减速电机。

这些早已考虑过,只不过电机的功率转速等问题需要解决,为了少走弯路,所以发此帖,想看看有没有现成的方案。

网友:
一点不加工直接用的方案恐怕没有,

网友B:
用的是原来汽车的雨刷12V小电机,改造了一下。层层刷漆垫纸,绝缘清漆加稀料,这样就不容易发散,纸的要求也就不是很高,韧性密度好就行。

网友:
父亲当年工作时绕制线圈就是用得这款绕线机,年幼的我就在旁边玩耍,见此机又不禁想起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

网友F:
这种手摇绕线机没有加装电机的必要,简易的机械就手摇就很好用。如果绕线的批量大简易自己做个绕线机,现在淘宝上很多可以利用的标准件,只简单车床加工个主轴就可以安装一台一辈子用不坏的绕线机。如果绕线的速度要求随时改变就用缝纫机的永磁同步调速电机加减速机用,可以脚踏很方便。也可以用步进电机直接驱动,步进的好处是扭矩大不用减速机,就是要驱动器和控制器。要求更高的可以用伺服电机和PLC甚至触摸屏,当然造价会直线上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原来汽车的雨刷12V小电机,改造了一下。层层刷漆垫纸,绝缘清漆加稀料,这样就不容易发散,纸的要求 ...

上淘宝看了一下,汽车雨刷电机是涡轮蜗杆的吧?如果是的话,那就真不好用,手摇功能可能会被取消。边刷漆边绕,我可受不了,味道重,想来对身体会有伤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手摇绕线机没有加装电机的必要,简易的机械就手摇就很好用。如果绕线的批量大简易自己做个绕线机,现在 ...

对我来说,解放另一只手是很重要的,毕竟不熟练。我的加工手段有限,车床啥的那就不说啦,没有,更不会用。工业缝纫机用的伺服电机,我也考虑过,闲鱼上二手货整套一般不到200,对付这种简易手摇绕线机感觉是大材小用,淘宝上的减速电机品种也多,现在我感觉需要考虑的是功率、转速等问题,至于皮带轮之类,淘宝上也是一大堆,很好买。

网友G:
解放双手很重要!并且要用上双脚,左脚正反转,右脚调速。俺是这样实做的。 TB22_5.oB0lpuFjSszdXXcdxFXa_!!2456090709.jpg_400x400.jpg

网友H:
不是搞批量生产的,仅是偶然绕几只玩玩,体会体会绕牛工作艰辛的话,用不着改装电动的。否则会后悔的。我完全同意七楼的意见。如果没有几十或上百只绕牛的实践,是弄不好电动绕牛的。仅为一家之言,欢迎批评!

网友:
脚动换向开关:

网友:
脚动调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是搞批量生产的,仅是偶然绕几只玩玩,体会体会绕牛工作艰辛的话,用不着改装电动的。否则会后悔的。我完 ...

不是为了体会艰辛,而是确实有时候需要自己做,不管是电源还是输出。至于说后悔,那倒不至于,最多是当搞了个玩具而已。加装电动,是为了腾出另一只手,这样能降低绕牛的难度而不是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G:
解放双手很重要!并且要用上双脚,左脚正反转,右脚调速。俺是这样实做的。

好厉害,您的这个是把手动全取消啦,我是打算保留,我觉得轻微的进退,还是手动比较好把握。

网友I:
感觉一不做二不休,搞两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一个主轴,一个排线,自动就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把我的电动绕线机图片发给你,靖参考。电机底座前后四个固定螺丝只固定前面两个,皮带由于电机自重就能拉 ...

谢谢回复,您用的电机是普通的永磁或串励电机,还是步进电机之类?它的标称功率是多少?标称转速是多少?感觉带动绕线机力度够吗?我需要收集数据,为下一步的选择电机作参考,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一不做二不休,搞两个步进电机和驱动器,一个主轴,一个排线,自动就绕了。

没玩过步进电机,对它的参数和使用一无所知,驱动也是个问题,而且自动排线绕线机已经有了一个了,也已加装了电机,虽然是机械式的自动排线,但也基本能够满足我的需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好,我用的这个电机是纯水机上用的,原来是和泵头一体的,压力泵不好用了淘汰下来的,所以标牌上没标 ...

谢谢,看来功率很大,这东西自带减速装置吗?不带的话,会不会转速很快?我总觉得,绕变压器的话,一秒钟绕的圈数,不超过十圈为好(指手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电机不自带减速,我用的齿形皮带轮减速的,变比好像是四比一,这电机可能在直流电压10V左右就能转动, ...

谢谢,我的另一台加装了电机的自动排线绕线机,我使用了圆皮带,靠皮带打滑来达到防拉断线的效果,因为使用的是老式的缝纫机电机,所以可以通过脚踏开关来开关和调速,还是比较方便的。至于现在这台,我的初步打算是要找一个合适转速的减速电机来带动了,好在现在网购发达,购买配件还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厉害,您的这个是把手动全取消啦,我是打算保留,我觉得轻微的进退,还是手动比较好把握。

由于“倒、停、顺”实现了无级调节并且“无手”参与。哪个摇柄实属无须已。这个是俺实践感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由于“倒、停、顺”实现了无级调节并且“无手”参与。哪个摇柄实属无须已。这个是俺实践感受。 ...

那必须得是老司机才行,进退自如。
您用的这个应该也是减速电机吧?功率多大?输出转速是多少?感觉力度够了吗?想收集点数据,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当时也考虑过使用这种带螺纹的夹头,后来测量了绕线机上的螺距,发现对不上,就放弃了这个方案。

今天收到夹头,已用在我的绕线机上,很顺溜的拧上了。严丝合缝,就好像定制的。下面考虑锯短长轴,再加装,提高中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收到夹头,已用在我的绕线机上,很顺溜的拧上了。严丝合缝,就好像定制的。下面考虑锯短长轴,再加 ...

挺好的,能把购买的链接发给我吗?我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搞了个挺复杂的东西,如果能有简单的,那最好不过,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一个合适转速的减速电机当然更好了,我当时把绕线机电动化是基于有闲置的电机加以利用。祝愿你心想事成 ...

谢谢您,我对制造改装工具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也乐在其中,虽然完成后可能不会用几次,但就是喜欢这种感觉。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挺好的,能把购买的链接发给我吗?我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所以就搞了个挺复杂的东西,如果能有简单的,那 ...

淘宝上搜索词:”瑾轩角磨机变电钻转换头夹头多功能改装切割磨光机砂轮机工具三欧“,有几十家,有便宜的,今天价11.70元,免邮费。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必须得是老司机才行,进退自如。
您用的这个应该也是减速电机吧?功率多大?输出转速是多少?感觉力度 ...

型号:6H108F-H44

          DME60S6HF-111

电压:DC24V

比数:1:180

转数:26,6RPM

这种个头的减速机电组合,马达20~50伏安,配合倒顺开关,无级调速。快装快拆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上搜索词:”瑾轩角磨机变电钻转换头夹头多功能改装切割磨光机砂轮机工具三欧“,有几十家,有便宜 ...

看到了,谢谢,这个是粗螺纹的,以前没有这样的,都是细螺纹的,这回算是找到了,它还可以用在角磨机上,正好我也有一个角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型号:6H108F-H44

          DME60S6HF-111

谢谢,回头我再到淘宝上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K:
建议楼主到汽修店买个二手雨刮电机50一80W均可,有条件找车工加工的大小轮按每分钟60转左右计算下大小轮直径即可,12v或24V雨刮电机均可。

网友K:
再从淘宝买个数显计数器配上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K:
建议楼主到汽修店买个二手雨刮电机50一80W均可,有条件找车工加工的大小轮按每分钟60转左右计算下大小轮直 ...

太复杂啦,跑来跑去。直接上淘宝买一个功率转速合适的就行,可能贵点,但是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从淘宝买个数显计数器配上更好

感觉这个还真没必要,直接看绕线机上的计数盘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谢谢,这个是粗螺纹的,以前没有这样的,都是细螺纹的,这回算是找到了,它还可以用在角磨机上, ...

去年,我曾问讯过这夹头店的掌柜,掌柜很厚道,说不能装在10MM轴的绕线机上,只能装在角磨机上,因为就是这样设计的。这几天,看便宜,买了一只,还严丝合缝地拧上了绕线机绕轴。你说这掌柜是好,还是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年,我曾问讯过这夹头店的掌柜,掌柜很厚道,说不能装在10MM轴的绕线机上,只能装在角磨机上,因为就 ...

基本可以肯定,他没有绕线机,自然也不敢说这种夹头可以用在绕线机上——出了问题,你找他退货,他不就麻烦了吗?

网友L:
没有必要。只是偶尔。

楼主:
引用 网友L:
没有必要。只是偶尔。

人各有志。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好,你说的这钻夹是能用在绕线机转轴前端的吗?是M10*1.5吗,如果能配合的话,我也想购买一个。

我选购的是M10*1.5的。刚好配我的绕线机。选购时要看好,还有M13的,莫选错。

网友M: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谢谢,这个是粗螺纹的,以前没有这样的,都是细螺纹的,这回算是找到了,它还可以用在角磨机上, ...

千万不要把这种夹头装在角磨机上使用!我买过,装在角磨机上试了一下很危险!
由于角磨机转速太高,无论我将钻头卡的多紧,角磨机停转的瞬间钻头都会掉下来、很不安全!反复几次都一样,我退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千万不要把这种夹头装在角磨机上使用!我买过,装在角磨机上试了一下很危险!
由于角磨机转速太高,无论 ...

谢谢提醒,我会小心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也在这里请教。有一台NZ-5指针手摇双速绕线机,准备用来绕制晶体管收音机输入输出变压器,但此绕线机的机轴 ...

可以吧这个手摇绕线机轴拆下,把轴头部上床车车到直径6MM长度50MM,再把它攻成M6的螺纹,再装上,就可以绕变压器内径小一点的变压器线包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可以吧这个手摇绕线机轴拆下,把轴头部上床车车到直径6MM长度50MM,再把它攻成M6的螺纹,再装上,就可以 ...

谢谢指教。我原想过将转轴加工成直径2MM、3MM、4MM、5MM、6MM、10MM阶梯式的,到加工处一问,加工价可以买三、四台绕线机。遂作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教。我原想过将转轴加工成直径2MM、3MM、4MM、5MM、6MM、10MM阶梯式的,到加工处一问,加工价可以 ...

那你与其这样的话,不如买一个带钻夹头的绕线机,要夹多大的芯轴就可以夹多大线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