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3串的三元锂电,充电器充不到1分钟,即自动停止,测量电池电压只有44V

楼主(2021-05-04):
请教:13串4并的三元锂电,充电器充不到1分钟,即自动停止。测量电池电压只有44V,充电器是新的,没有问题。请问是不是电池坏了?怎么能修复?
谢谢

网友:
可能有一个电池电压高了。

网友:
是锂电池保护板的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2位回复。
从封装的结构尺寸看,这个电池组可能没有保护板。
是否这组电池只能拆开检测后,挑好的单独用了?
谢谢回复

网友:
换个带均衡的保护板!!!!

网友:
锂电没有保护板。活久见!

网友:
测量每节电池的电压与内阻。内阻过大的有问题

网友(2021-06-11):
带上负载,看看哪串压降厉害就是哪串问题

网友:
没有保护板,????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