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DA7293取消自举电容会不会炸呀?

楼主(2021-05-04):
       看网上有人说取消自举电容芯片会炸,也有人说可以取消但输出功率降低音质会有明显变化。

       想取消试试看音质有啥变化,但是怕炸。

       请教一下,取消自举电容,TDA7293/94到底会不会炸呀?

网友A:
实践出真知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践出真知试试吧

先咨询一下,如果没确切答案,俺准备试试看。

网友:
不会炸,只是输出信号的正峰值比之前弱一些,主要体现在低频的力度上。

网友:
不会,峰值幅度会削弱。可以搜索“OCL、OTL其自举电路理论相关文章看看。其实就是用电容储能浮地提高驱动级偏置电压。

网友B:
楼主试试看,万一响了呢

网友(2021-06-04):
没事,只是输出功率会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试试看,万一响了呢

试过了,取消自举电容功放正常,音量小点,音质方面没听出有区别,所以又安装回去了。

网友:
试过了,没有自举电容时,此电路就不举,

网友:
取消自举电容电路更稳定,瞬态响应更好。低音更干净利落。有自举电容低音嗡嗡的不干净。

网友(2021-09-23):
引用 楼主:
试过了,取消自举电容功放正常,音量小点,音质方面没听出有区别,所以又安装回去了。

实践出真知

网友:
改变电容容量试试,没准有意外收获

网友(2022-03-24):
输出的功率和动态会减小。  这种电路真没意思,耐压虽高,推力不强。低音没力度。

网友:
不会炸,就是最大输出幅度小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