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问题

楼主(2021-05-04):
出现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硬件还是系统问题。

楼主:
开不了机,强制关机后,自己又出现这画面。

网友A:
进不了系统,能进BIOS看看吗?

网友B:
这不是windows系统吗?刷Linux系统了还是安卓了?
这个是软件问题,找不到系统了,你确定一下在bios立面能找到硬盘,并设置从安装系统的硬盘启动了
如果还不行,就只能重新分区安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不了系统,能进BIOS看看吗?

看不到,无论怎么启动,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是windows系统吗?刷Linux系统了还是安卓了?
这个是软件问题,找不到系统了,你确定一下在bios立面能 ...

有点难度,搞着看。

网友A:
有USB母口吗?
能的话接上键盘看看,按热键进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USB母口吗?
能的话接上键盘看看,按热键进BIOS

有一个手机充电样的插口,不知道用otg线加电脑usb键盘行不行。借用图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个手机充电样的插口,不知道用otg线加电脑usb键盘行不行。借用图片。

这样的话感觉不行

楼主:
otg线加usb键盘,出来新画面了,请大神继续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otg线加usb键盘,出来新画面了,请大神继续指导。

下部分。接一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感觉不行

不是不错。就是麻烦点。

网友:
这个最好去该平板的官网去下载相应的固件来安装。常规的安装方法不仅难处理,就是勉强安装好也会缺好多驱动。

网友:
这个平板原来是gpt分区+uefi 引导的,楼主该不会是给它来了下ghost,然后凉凉,

网友:
有的PE有UEFI修复工具,没有话自己网上找了拷PE里

网友C:
设置一下启动先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下启动先后

很不在行,看着教程,下了好几个系统,都装不了,都是这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一下启动先后

请帮看看,怎么选,那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