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向论坛的好老师们问问低音变的问题

楼主(2021-05-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1、推挽变压器宜采用“分层分段”工艺,因为只有采用了分段才能保证推挽的对称性。
2、次级不宜采用并联,理由是不同位置的次级线圈是不对称的(比如线圈的线长不一样,直流电阻不一样,漏感不一样等),差异会造成电流分配不均,感应电动势的少许差异等。应该串联为好,并联只能用于对称性有保证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多谢,午睡起来看到指导意见,非常感谢!次级的问题我改进,现在开始做骨架

分段的骨架是王字型(中间有隔板)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