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一个电路,帮看看,怎么不对呢

楼主(2021-05-04):
电烙铁一个电路,帮看看,怎么不对呢 烧MOS

网友A:
您这个电路,设计者的本意是拿起后烙铁全功率工作,放下后烙铁降功率保温,防止烙铁头烧死。

您给的是实物接线图,不是电路图。花了几分钟给您画了个正式点的图,如下:

S2为水银开关,比你的图多了R2、D2。
S2接通,Q1的Ugs会有高达300V的时刻,而G、S耐压极限值一般只有30V,G、S将被击穿,这是烧MOS的原因。
加入15V稳压管D2,意在把Ugs限制在15V左右,防止烧管。
加入R2,意在卸放栅极电荷,使S2断开后Q1迅速关断。没这个电阻,放下烙铁后可能几十秒至一两分钟烙铁都不能进入“低功耗”状态。

再仿真一下:

1、烙铁拿起,满功率工作。
烙铁被那起来后,S2闭合,Q1开通,正半周电流由Q1的D-S流过,负半轴电流由Q1的体二极管流过。仿真上可看出正负半周电流峰值都约为0.7A,都不受限,负载RL满功率工作。

2、烙铁放下,烙铁进入低功耗保温状态。
烙铁放下后,S2断开,Q1关断,正半周电流无通道被切断(约为零),负半周电流由Q1的体二极管提供通道(约0.7A),RL上只有满功率时一半的电流流过,功率降低。

至于那俩LED,指示功率用的。两个全亮,满功率。只亮一个,低功率。但是要加限流电阻,直接并在烙铁两端,烧!

网友:
交流电压直接加再7N60上?至少得加个整流桥吧,要不就在GS之间加个12V稳压二极管保护一下试试

网友:
水银开关不可恭维。

网友:
这样的电路敢拿出来,就别来问问题了。

网友:
2个发光二极管组合是给电烙铁限压吗

网友:
不烧了你的家当就对不起叫个交流电。

网友:
先找本书学习下交流/直流的关系吧!
再去学习下元器件的基本耐压!
最后学习下元器件的工作原理。
这三点弄清楚了。保证不烧了!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回答。  我的电脑不行,都装单片机仿真软件了,所以模拟软件我都卸载了。所以在网上发个帖子,看哪个兄弟有闲工夫帮我测试一下。我也考虑到是gs击穿的问题。只不过是不理解上面有1M欧的线路电阻底下的电压会使怎么这么高。看来只能用稳压管儿了,谢谢兄弟们。两个发光管旺划限流电阻了,我没有好软件,用画板对付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电路,设计者的本意是拿起后烙铁全功率工作,放下后烙铁降功率保温,防止烙铁头烧死。

您给的是实 ...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回答。  我的电脑不行,都装单片机仿真软件了,所以模拟软件我都卸载了。所以在网上发个 ...

Ugs超高不难理解。

电源在正半周时通过D1、R1给Cgs充电,Cgs一般只有几百至几千皮法,假设3000P吧,R是1M,RC常数只有3mS。一两个周期过去就能把Ugs充到峰值300V。

楼主:
也不是很厉害,我是一开始学无线电  后来又喜欢那个电脑,于是开始学编程。软件编程学的没意思了,于是又开始。搞硬件,又学习单片机。主要是想做一个维修工具,示波器,热风枪,个高频烙铁一体机
现在正在制作当中。也感谢jlc给我们制作PCB的机会。

网友:
这个玩过,不用这么复杂,在烙铁架上装个二极管并联微动开关,拿起烙铁开关闭合,正常供电,放下烙铁开关断开,经二极管半波供电保温。

楼主:
什么叫做二极管并联微动开关这个元件我还头一次听说,给提供个图片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