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Satellite A50 的CPU全速运行?

楼主(2021-05-04):
关于老款迅驰1,2代东芝笔记本不能全速运行问题,解决办法:刷CPU 信息表数据块(Flash CPU InformationTable data block)
问题我找不到文件下载地址了,太久的文件了基本都过期了。
万能的论坛又没有人能帮我?
谢谢大家了

网友:
这个电脑感觉有点古老啊

楼主:
启动机器后进入airenDos工具箱选项,DOS下进入文件夹下面的banisa或者dothan
运行settbl.BAT,出现completed后按下电源开关键关机(不是ctr+alt+del 组合重新启动)。
开机的时候按住ESC,然后根据提示按F1,进入BIOS里看看有没有Dynamic CPU Frequency Mode这一项,如果有,恭喜你,成功了。在Dynamic CPU Frequency Mode这一项中设置成always high,再开机,肯定是以最高主频在运行。
如果没有成功,从第5步开始进入另外一个文件夹(dothan或者banisa),重复第5、6、7步。至此,东芝笔记本不能全速运行问题肯定能解决了。
    经过了上面的一系列小心翼翼的步骤,我的A50终于成功全速运行了

DOS命令进入某个目录

1.开始->矮人dos工具箱
2.进入某个磁盘,直接盘符代号:如D:,不用CD 命令切换
3.进入除根录以下的文件夹 cd 文件夹路径 例如我要进入 E:/Program Files/PHP 就
输入 E:回车
注: 不 能在一打开CMD的时候运行CD E:/Program Files/PHP,需要先进入磁盘(若一打开CMD的时候运行CD E:/Program Files/PHP,目录不会切换,但在下次输入盘符的时候进入上一次希望进入的目录,如输入E:会直接进入E:/Program Files/PHP)
输入 CD "Program Files"/PHP 回车
注:这些都是参考

虽然很曲折,但是最后我成功了,我的A50终于成功全速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