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6P31B-Q推挽

楼主(2021-05-05):
    一直对铅笔管很感兴趣,做台桌面小功放比较可爱,在网上也看了很多烧友的制作但都是单端电路功率有限,考虑自己对输出功率还是有点要求,一年前开始构思自己的推挽,翻箱倒柜后选了6N17B做电压放大、6N16B屏阴倒相、6P31B标准接法推挽输出。6P31B没有特征曲线,本来应该用6P30B比较合适但手头一共就4个舍不得,还是换成6P31B凑合着试。
    制作过程磨磨蹭蹭拖到现在才算搭完,利用手头一台小巧的旧机壳,电路部分用环氧板打铆钉制作。电路没什么特殊,都是最传统的东西,唯一特别点的是6P30(31)B工作电压低,为了不影响前面两级工作点采用了双高压供电,为此特别定做了一个60W小环牛,次级0-120-130v  ,0-230v,6.3v。电路设计很随意,例如栅极电阻、负反馈电阻的取值都随便设,以后再调。通电后实测电压与设计值比较接近,说明计算没太大偏差。
    实测不削顶最大输出功率2.5W,没有完全达到目标,制作中发现6P31B和6P30B差别还是很大,工作电流明显小很多, 另外输出牛是10K 56牛,阻抗过高现有工作点不合适。照片是开环下1K和10K最大输出功率状态,牛的素质太一般20K方波都快成三角波,方波图就不放上来了,等重新订做牛调整后再测。
    实际试听推桌面小音箱居然还蛮有气势效果还行,拿去推ATC有点推挽的影子,但声场不立体声音单薄,音量大些有失真。总得来说初步成功还需调试。作为试验机机壳里面有点乱,大家将就着看

楼主:
今天抽空稍微调整了一下:
1、6N17B阴极电阻由1K+100改为890+100;
2、负反馈电阻改为2.35K;
3、6P31B阴极电阻改为133欧。
输出不削波功率提升至3W,最后上几张大家喜闻乐见的方波图:

20Hz

20Hz

50Hz

50Hz

200Hz

200Hz

500Hz

500Hz

1K

1K

10K

10K

15K

15K

20K

20K

30K

30K

网友:
人类最大的进步是不停的探索和发明

网友:
记得6P30跟6P31的负载阻抗,都是3.5K。

网友:
上半波压缩有点厉害,可以调整下第一级工作点,让第一级静态电流也稍微加大点。

网友:
对铅笔管推挽有兴趣,期待楼主的实验--继续……

哪里找得到6P31B的特性曲线?各位老师们,帮忙找找吧!

网友:
学习了,楼主用的小管我都有

网友A:
做的很好。
过程清晰,配图完整。
我好像很久没给帖子加精了

网友:
这种小管子我有10只,就是对单端或是推挽输出变压器有些畏惧,一直迟迟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很好。
过程清晰,配图完整。
我好像很久没给帖子加精了

多谢海版!做的不太好惭愧了。如果不是6p30b难寻价高用它更合适些,31b没曲线图只能摸石头过河,准备订对4K的牛换上看看效果。电路图又细微调整一下。 6P31B PP电路图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主板上用的线是渡银线吗,看着很亮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楼主,主板上用的线是渡银线吗,看着很亮啊,谢谢

你好,是0.5平方特氟龙镀银线,网上有很多,买50m回来可以用很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是0.5平方特氟龙镀银线,网上有很多,买50m回来可以用很久。

怪不得,我以前在沉静版主那里买过一些散的,质量很好

网友:
负载阻抗高,当然输出功率下降。你应该使用6K的推挽输出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