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 学到老

楼主(2021-05-05):
  音箱中有这种高声喇叭,从未见过,而且还是方型的,厚度2公分内,却标20W功率。不要说应用,我连这东西的名字也叫不出,望科普,谢谢啦!

网友A:
缺一张最主要的正脸图片!

网友B:
      平面扬声器(平面振膜喇叭)是整个喇叭就是一张塑料振膜綳成平面,在振膜上附着导体(通常是铝箔,比较轻),就像在平面振膜上加上超薄腺圈。电流流人导体后,附着在平面振膜的铝箔与永久磁铁产生磁场的交互作用,而让整张振膜被往前推与往后拉,因而发出声音。有的平面振膜喇叭高音、中音采用平面振膜,低音则采用锥盆动圈单元。
      平面振膜喇叭还是以磁力来驱动。

网友C:
测一下喇叭的电阻值,才能知道大概是那种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喇叭的电阻值,才能知道大概是那种类型的。

标注了是阻抗6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一张最主要的正脸图片!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会是压电高音吧!

压电高音是更为薄的,且阻抗∞大,不是6欧,也没有20W这样大的功率。
平面喇叭与静电喇叭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平面振膜喇叭还是以磁力来驱动,而静电喇叭是不使用磁铁的,完全靠高电压的吸斥效应(电场作用)来让振膜运动。

网友:
       平面扬声器技术最大的优势在于体积的薄小,非常符合现代硬件设备小型化的趋势。平面扬声器的诞生是对传统杨声器活塞式振动工作原理的首次重大革命。平面扬声器技术彻底摒弃了活塞运动,它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在刚性平板中激发弯曲波而发声,音板振动方式与琵琶、小提琴、板胡等乐器的振动方式大致相同。

网友:
照片少了点,没看明白

网友C:
惠威RT1.3 带式高音单元
RT1.3驱动力均匀分布在整个振动平面上,其核心为一块高精度振动芯片,它是由超薄Kapton材料和耐高温铝膜合为一体,导电膜面积占整个振动芯片面积90%以上,振动芯片精密安装在5排钕铁硼磁体当中,并获得均匀驱动力。
RT1.3振动质量同传统球顶中高音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对于任何输入的瞬态信号,RT1.3几乎可以作出瞬时响应,瞬态特性远远超过传统扬声器。
RT1.3铝面板外形设计成方形状,中间一椭圆装饰环留有四条声槽,前方铁板上留有开放孔,以控制频率响应和声音幅射指向性,其成均匀宽广指向特性。
RT1.3在工作频带拥有纯电阻阻抗特性,也就是说它没有阻抗谐振,这一理想特性使它对于任何驱动输出功率放大器都是理想负载,同时大大减少了分频器的设计复杂度。
综上所述RT1.3的所有优异性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挑剔的发烧友选择带式扬声器单元的原因了?因为带式扬声器听到的声音清晰、自然、透明的优点尽在其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一张最主要的正脸图片!

   由于对这种异型喇叭不熟悉,不敢打开面板看,请见谅!粗看正面是一排横条,您将就看看这照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由于对这种异型喇叭不熟悉,不敢打开面板看,请见谅!粗看正面是一排横条,您将就看看这照片。

刚才点错了,照片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扬声器(平面振膜喇叭)是整个喇叭就是一张塑料振膜綳成平面,在振膜上附着导体(通常是铝箔,比 ...

  谢谢于版解释!现在看来还是和一般喇叭差不多原理的,只是音圈和纸盆变形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一下喇叭的电阻值,才能知道大概是那种类型的。

  见它标6Ω了,所以没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惠威RT1.3 带式高音单元
RT1.3驱动力均匀分布在整个振动平面上,其核心为一块高精度振动芯片,它是由超薄K ...

  谢谢老师详详细细的讲解,现在看来这还是一个不错的高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解释!现在看来还是和一般喇叭差不多原理的,只是音圈和纸盆变形而已。

平面扬声器对材料要求很特殊也非常严格。是80年代国外的的新技术,现在国产的厂家也寥寥无几。

网友E:
这种带式高音声音的清晰度和灵敏度都很高,且声音逼真,缺点是超高音上不去,频率下限高,一般3K以上,指向性过强。用这种扬声器时,电路需要额外对超高音进行补偿,同时要专门用中音续补频率下限。因此,惠威最新的产品已经把带式和球顶中音整合在一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于版解释!现在看来还是和一般喇叭差不多原理的,只是音圈和纸盆变形而已。

   这是平面喇叭的发源地,也是喇叭的著名厂家、  Magneplanar是一家历史悠久的音响制造厂商,主事人Jim Winey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开始研究他理想中的扬声器,当时他最喜欢的就是Quad ESL静电喇叭,因此在研究方向上他坚定地选择了平面喇叭。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他从3M公司工程师的岗位上辞职出来自己创业,跟大多数音响品牌刚刚起步一样,他经历了长达7年的车库式研发,才生产出自己觉得满意的产品。
为什么说Magnepan的平面喇叭很特别呢,因为它不是静电喇叭,不需要额外的电源。它的高音单元采用长条形的铝带振膜(Ribbon Tweeter),中低音单元称为“准铝带/磁力平面振膜”(Quasi Ribbon/Plannar-Magnetic Driver)。看着这些术语是不是觉得特别复杂?,Jim挺爱玩文字游戏,Magnepan的公司名称是把磁铁(magnet)与振膜(planar)合起来,而他们制作的屏风喇叭,就称为Magneplanar。

网友:
平面扬声器即将正式进入中国
http://www.audio.hc360.com
2014年05月04日15:37 来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带式高音声音的清晰度和灵敏度都很高,且声音逼真,缺点是超高音上不去,频率下限高,一般3K以上,指向 ...

   谢谢老师的优劣分析,使学生似乎心中有点底了,您不说我还没注意,是这么一回事,我也觉得好象高频能上去,也受听,但强度似乎不太强,这大概就是它下限过高的因素吧,在石机大功率推的情况下,估计会有改善,但胆机推则略显不足,不知是否这么回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优劣分析,使学生似乎心中有点底了,您不说我还没注意,是这么一回事,我也觉得好象高频能 ...

您别这么客气,仅就自己了解的用过的和您共享而已。总体上这种高音能量感较球顶式差些。听感要看总体的搭配。我看了下这款RT1.3,它的标称指标还是挺好的。高频段下跌还是比较平缓的。分频点应该也是3K或以上。所以,要看下低音的尺寸,理想的低音应该在5寸左右,这样衔接会好些。不知道你这款箱子配的低音是几寸。从低音的款式来看,高频上限不会很高,所以期望它是5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别这么客气,仅就自己了解的用过的和您共享而已。总体上这种高音能量感较球顶式差些。听感要看总体的 ...

  再次谢谢!
   我的是威惠原装三分频箱,中音是2只5寸皮边16Ω喇叭並连的,低音是10寸皮边,里面分频器用料不错。现用6P3P单端推有点像小牛拉大车,虽能响但总觉不尽人意,曾经将二只5寸取下,用一只4Ω纯纸盆代入后,似乎好听一点,也可能是心理作用,学生不喜欢大音量,用己拆掉的6P3P  PP推,好象声音厚实点.就是太响了。不知用2只4Ω纯纸盆串联,会不会有所改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次谢谢!
   我的是威惠原装三分频箱,中音是2只5寸皮边16Ω喇叭並连的,低音是10寸皮边,里面分频器用 ...

惠威厂箱应该都是有过测试的,不建议换喇叭。6P3P单端推这箱子可能会有点费劲,最好看看箱子有没有灵敏度的标注。

如果对音色不满意。可以用下面方法调下,买些5-10W,2欧姆的水泥电阻,根据听感决定串多大,合计值可以是2,4,6欧姆。分别(或同时)串在分频器中音或高音输出端与对应喇叭之间,也可以分别(同时)串在分频器高音,中音的输入端,都可以试试,用各种组合方法,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测试时保留另一侧箱子不要动,作为参照。

总体上:声音过于发尖,发脆,粗糙,降低高音。声音过亮或尖,硬,包括部分厚度问题,在5寸中音上进行增减。

把分频器引到外边来,方便调试。

供参考。

网友:
你好!这就是铝带高音!

网友F:
引用 楼主:
刚才点错了,照片在这里。

这就是带状高压。 这种高音喇叭在14K以上的频率是很好的。一般作为超高音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惠威厂箱应该都是有过测试的,不建议换喇叭。6P3P单端推这箱子可能会有点费劲,最好看看箱子有没有灵敏 ...

  万分感谢老师的谆谆教导!
  我想告诉些我的个人听感:1.高音段,频率是高的,音质也好听的,蛮脆松甜。好像强度偏弱。
                                        2.中音段是无可指责的,比较润滑。
                                        3.头疼的是低音总感觉太肥,特别是较大音量时。
  我这是与家里6P15  PP(三极管接法)推8寸二分频箱相比的主观感觉,始终觉得6P15推挽干净利索,声场有气势,三段強度蛮符合个人听感,除了细微的人声不及单端软润外,其他真的无可指责,经常一曲终了,急待下一曲怎么还不出来!简而言之,耐听。也是我平时听得最多的机了,这大概也就是我用这思路去指责6P3P单端推这三分频箱的由来吧.也可能就是推挽与单端的音色区别吧,或许也是三分频箱与二分频箱的各自特点吧?
  对不起!啰嗦了半天,离题了。
  老师,我这箱是89分贝。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老师的谆谆教导!
  我想告诉些我的个人听感:1.高音段,频率是高的,音质也好听的,蛮脆松甜。 ...

我不知道您这里的低音肥是指什么,一般意义上的低音肥和喇叭有关,是指喇叭的瞬态不好。站内短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就是带状高压。 这种高音喇叭在14K以上的频率是很好的。一般作为超高音用。

他这款以及新出可能还行。经典的两款超高音都不是很好,您看下10K以上的衰减,经过我实测比这还差。
这是惠威比较经典的两款

楼主:
借此平台衷心感谢Isw8888老师的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