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F5-MX主板插显卡后无任何反映不开机

楼主(2021-05-05):
我这个老主板插上老显卡8600开机无任何反映也没显示,风扇会转,灯会亮但没有滴的一声响,因为是带有集成显卡的,拔掉显卡开机正常可以使用,换个2个显示插上去都是这样的现象,是主板要调整哪里吗?还是电源功率不够?电源拿手里比较轻,插上显示测电压12V,5V都正常。

网友:
电源功率带不动  或者主板的供电部分有问题

网友:
老显卡用不了多少电,应该不是电源带不动!,按说插上显卡系统会自动发现硬件,即便找不到相应驱动但不会不亮!

网友:
无驱动,显卡至少能显示,但是分辨率低,没3d加速,不至于不亮,排除下pcie插槽的接触问题

另外,vga线插正确了吗,用独显要插独立显卡vga上,用集显插主板的vga上

楼主:
不会插错的,这个会不会是主板有故障呢,检测正常的话主板会滴的一声响,这个装上显卡主板就完全不能工作,也不会滴的响,拔掉显卡工作又都是正常,插口金手指都清理过的,

网友:
电源功率不足概率比较大,内存条的金手指也擦擦。

网友:
就没考虑过是显卡坏了吗

网友:
感觉是显卡坏了

楼主:
2个显卡都坏这种概率太低了,换了主板就好了,主板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