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头收音机做好了,看起来很帅

楼主(2021-05-05):
终于搞定了,5V1A充电,5000mah电池充电有点慢,关机可以充电,充满够用几天。

网友:
漂亮的制作。请教楼主,那个橙色的旋钮何处可以买到?第一次见到这款旋钮有彩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台复杂了,搞不定

我是指他的调谐电位器接法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可否出张电路图,让我辈学习一下!!

后面不图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制作过程再加上没原理图?

原理图后面发了,制作过程看以前的贴子,图片都超过0.5M传不了,你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楼主:
增加原理图,耳机部分有点问题,喇叭和耳机会同时响,实际需要二选一。

HELEN TDQ36V2.pdf

电视高频头收音机

升压IC规格书

高频头规格书

CXA1019M_FMAM 】R9012.pdf

CXA1019规格书

网友A:
老师可否出张电路图,让我辈学习一下!!

网友:
连个频率刻度盘都没有,怎么玩
另外除了调频,能收到什么?

网友C:
频段好宽啊,台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段好宽啊,台多吗?

FM台挺多的,就是很挤,通过改一下调谐电压就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FM台挺多的,就是很挤,通过改一下调谐电压就好很多

前人有很多成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0143-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人有很多成果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30143-1-2.html

这个台复杂了,搞不定

网友:
正面设计得太好看了!可以分享一下里面的照片吗

网友:
用普通增补高频头做的,频率带宽,选择性差,没有频率显示,多年前电子报刊过,当年爱好者也折腾过,不了了之,当年TV是模拟信号,现在TV是数字信号了,恐怕只能收些FM台。

网友:
漂亮的做品有电池太对了,停电和无电地区才是收音的天堂。表头显示的是调谐电压吗?

网友:
你这个选择性很差,差不多就是个电视伴音接收机.邻近的台会窜到一起.

网友B:
没有制作过程再加上没原理图?

网友:
可以收到好多有趣的信号。注意,有些收到了能到处乱说。会被找麻烦的。

网友:
看上去不是一般的帅,支持折腾

网友:
很漂亮的制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