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输出变压器

楼主(2021-05-06):
请问一下老师,买了一对400W输出变压器,学麦景图电路接在功放的输出端,来达到美色的目地,要来的图感到疑惑,请大家帮忙看一下。在输入端有个电容2200UF400V 不懂,谢谢

楼主:
一般见到的输出牛没有这颗电容,是直接接入功放的输出。

网友:
隔直流 通交流

网友A:
这怕是直接市电晶体管定压功放的输出牛吧?

网友:
输出变压器直流内阻很小,必须有隔直电容,除非你的功放是浮地形式的

网友:
也就是隔直而已。
如果前面功放没直流输出,就可以不要这颗电容
比如正负直流供电的OCL功放。

另外输出牛400瓦,功率好大了
不知变比是多少
如果前面功放最高输出电压不是很高
再加上阻抗变换
负载得到的最大功放估计就不是很大。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牛用在铭200功放的输出端,想知道牛在电路中除了隔直通交会对音质有什么影响。

楼主:
看不到,是密封的牛罐子,讲使用是非晶态铁芯,无氧铜线,其它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怕是直接市电晶体管定压功放的输出牛吧?

不是,是定制牛,专用音频输出牛。

网友:
可能是OTL的放大器输出变压器。

网友:
定压输出环牛有什么利用价值?我的拆了好几个了,现在想废物利用

网友:
先粗略的测试一下阻抗比吧,就这么一个示意图什么也看不出来。

楼主:
这就是一直仿麦景图晶体管机的一个输出牛,不明白这个牛的输入端为什么要价格电容,邻居已经讲清楚了。

楼主:
有图也看不到,牛是网上订做的,牛灌全封闭,一台机器就两只牛4颗电容。

网友:
是你自己买来加装的,需要不需要这个电容得看你机子的电路,如果是缺输出电容的OTL电路就得需要这个电容,只要测量一下功放输出有无直流电压就知道,没有直流电压就不需要这个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是需要的,推挽输出开机瞬间中点电压并不是0,  400w变压器初级电阻很小,所以要隔直流。
如果有防冲击保护,可以不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一直仿麦景图晶体管机的一个输出牛,不明白这个牛的输入端为什么要价格电容,邻居已经讲清楚了。

老麦的石机只出过一年是有输出牛的,如果对音质有作用应该坚持到今天才对。

说到邻居,怪论就多了,冒牌的心理医生成行成市,生意和粉丝众多,你去找这些医生医胆机病可千万千万别说

那个字;“不“。否则成千上万的粉丝象散了窝的蚂蚁,你逃都难.

举个例;一个纵横了十几年的老英雄贴,说水泥电阻是声音有毛刺的大根源,一涂上油,声音立马没有毛刺,

找最好牌子的(面?)脂涂上,声音又清又滑。到此并未结束,后来数年不断有膜拜者照做,还真真取得立

杆见影的优秀效果。看来;向全世界发烧友供应名贵[声音清滑脂]可成亿万富翁的路还是处女地。你开

发成功了,成了亿万富翁可别忘记我的指路哦!

就如单向导电喇叭线的口号始创者,竟然忘记音频是交流电,容不得有直流电,否则会烧喇叭样;

单向导电喇叭线竟有美国商人生产,还派了一段[样品]线到我所在音响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麦的石机只出过一年是有输出牛的,如果对音质有作用应该坚持到今天才对。

说到邻居,怪论就多了,冒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