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关于微软的edge更新

楼主(2021-05-06):
       这次出国为调试plc抛弃了用了7年的宏基笔记本,买了带win10家庭版的华为matebook14,由于对电脑不感兴趣,操作起来挺别扭,但是他自带的edge浏览器挺好用,主页设为百度,新标签设为矿坛。每次打开edge直接就登陆矿坛。
       这个挺好用edge在昨天傍晚突然自动更新了,噩梦也就来了,现在一打开这浏览器就是打开微软自己的主题,还没法躲过这个主题,没办法又用回了qq浏览器了。
       诚心请教矿坛电脑高手如何卸载最新的更新,并且请教如何阻止微软没完没了的更新,太头疼了。

网友A:
很容易的事,在开始菜单,找到设置,在更新和安全 点windows更新,关了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容易的事,在开始菜单,找到设置,在更新和安全 点windows更新,关了更新

谢谢,更新这个已经解决了。但是这个edge怎么才能回到昨天以前的状态呀,太闹心了。

网友B:
先打开想下次启动EDGE时开启时的页面,然后点窗口右上角的三个点,选下拉菜单的“设置”,下面有一个“启动时”,选择“打开一个或多个特定页面”,按下“使用所有已打开的的标签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想下次启动EDGE时开启时的页面,然后点窗口右上角的三个点,选下拉菜单的“设置”,下面有一个“启动 ...

以前是这样的,昨天突然不行了,头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是这样的,昨天突然不行了,头疼

这个更简单,Edge有个设置菜单,找到它里面有个 设置你的主页 ,把它换成你想要的主页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打开想下次启动EDGE时开启时的页面,然后点窗口右上角的三个点,选下拉菜单的“设置”,下面有一个“启动 ...

不会截屏,拍了一个照片,好像多了这个主题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更简单,Edge有个设置菜单,找到它里面有个 设置你的主页 ,把它换成你想要的主页 就可以了.

新版的已经没有主页这个选项了,取代他是新添的“主题”而且是默认的不可更改

网友A:
一定有的,一个个找,很有可能在 哪个 启动时 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有的,一个个找,很有可能在 哪个 启动时 里面.

昨天更新了,头疼

网友:
屏幕截图可以用开始菜单——windows 附件——截图工具——新建,然后用鼠标拖拽。

网友C:
其实主页是什么不重要,打开后直接使用你的收藏夹里的页面就好。如果特别讨厌那个主页,那就进入设置页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主页是什么不重要,打开后直接使用你的收藏夹里的页面就好。如果特别讨厌那个主页,那就进入设置页设置 ...

关键是不能绕过微软自己的主页,没有对应的选项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不能绕过微软自己的主页,没有对应的选项呀。

使用Edge的“帮助和反馈”功能(就在“设置”选项后一个),微软有完整的教程,如果不成功可以向微软反馈这个bug

网友D:
点击:  起动时,   点选:打开一个或多个特定页面,再点击后面的“添加新页面”输入你要的主页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点击:  起动时,   点选:打开一个或多个特定页面,再点击后面的“添加新页面”输入你要的主页地址即可。

以前都是你说的这样用的,最近的更新后就不行了😖

网友E:
今天有更新,主页一直没变。截图在右下角方框里,常用东西都在这里,也可自由添减。

网友:
自己动手搜索一下“关闭自动更新”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有更新,主页一直没变。截图在右下角方框里,常用东西都在这里,也可自由添减。

地址栏前边的房子按钮已经没有了,只要打开edge第一页面只能是微软搜索了,自定义更是鸡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有更新,主页一直没变。截图在右下角方框里,常用东西都在这里,也可自由添减。

屏幕截图不知道怎么添加到回复界面的选择文件这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幕截图不知道怎么添加到回复界面的选择文件这里。

打开设置、系统、编辑快速操作。也可以用浏览器里的截图,点击右上角三个点、网页捕获,这个方便整个网页保存。

编辑快速操作

编辑快速操作

系统

系统

网友D:
打开  设置   外观  勾选显示主页,再设置好主页,一定要点击后面的保存按钮。

网友:
这个独具功能,可以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  设置   外观  勾选显示主页,再设置好主页,一定要点击后面的保存按钮。

无论怎样第一页面就是微软的主题,不能像以前直接就是自己定义的网址了,算了。放弃了,直接用QQ浏览器,不折腾了

网友:
安装回win7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