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个卡西欧电子琴电源

楼主(2021-05-06):
孩子的卡西欧电子琴,电源是工频变压器版的,很重,标称9V0.85A,空载16V,1A负载时还有9.5v左右,2A负载时还有8.5v左右,应该就是简单的整流滤波电路。早就对这个电源不满想打开改造一下,奈何电源做工太结实了,外壳实在做不到无损开。四月初时这个电源终于出问题了,电源线从电源根部断了,这回不开也得开了。锤子斧子全用上还是没有无损打开,最后只好用锯条先把4个角锯开后才大力撬开的,做不到无损了。不出所料,4个1N5400加一个16V3300uf的电容,这个电容也太省了耐压值刚好卡边,换掉,好在变压器做工还不错。把整流滤波板去掉,4个整流管加2个25V的电容放到另外的位置并采用搭棚焊接,结合剩余的空间采用现成的材料用洞洞板diy一个TL431+MOS管的低压差稳压电路,这个电路的特别之处在于431的阴极电压是倍压整流而来,永远都比主电压高一倍,可以提供足够的VGS电压,所以可以确保MOS管在需要时可以完全导通。那个散热片其实可以不需要,电路的发热量很小,当输出电压小于9V时MOS管就完全导通了,实测输出2A时,输出电压8.5V,MOS管的压降不到50mv。可见这个电路用在这里还是非常合适的。其实这个电路我十几年前就用在胆机上改造低压差的灯丝电压了,后来还整理了一下,发表在《电子报》,现在网上一搜,还可以搜到这篇文章,不过作者不一定是我了,现在网上抄袭成风。

网友A:
不改用二十年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用二十年也没问题

你说的没错,确实不会坏,主要是我是家里材料太多了没地方用,闲置着也是闲着,还不如让它们派上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原来的电源没加稳压,说明琴内部有稳压。改了增加了复杂度,可靠性反倒降低了。另外,刚上电时,输出电 ...

这个你多虑了,刚上电瞬间输出电压确实是0V,难道输入电压不也是0V吗

网友:
可用50年,真棒!我喜欢DI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