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声收音机不如辉邦?

楼主(2021-05-06):
一部辉邦HB000,收到568mhk一个朝鲜台,声音大清楚。但我的德声pl600和两部德声9702都收不到这个台,并且它们都能收到610mhz的中国之声,证明频率指示是对的,难道辉邦收到的是镜像台?

网友:
你打成MKz也不对,没有568MHz的中波(看一下中波的概念),没有568MHz的短波1,也没有568MHz这么高频率的UHF(特高频)无线电广播(有电视发射频率)。应该打成KHz吧。
再者我国的中波频率是被9整除的,亚洲国家的中波广播频率也应该是被9整除的。所以说你收到的568KHz朝鲜台频率不正确。

网友:
辉邦,第一次听说。上图看看

网友:
辉邦什么牌子,怎么从来没听说过,本土、港台还是海外?

网友:
有图才有真相,上图片看看

楼主:
这就是辉邦收音机

网友:
还是频率有误??

楼主:
这个真不知道,用那三个德声德二次变频收音机确实在所有的频段都没有收到这个台,但别的台频率都能对上,比如中国之声,我特意找了几个频点,都能对上,我怀疑是中波的镜像台,因为我家这里晚上中波能收到无数朝鲜台,只有这只辉邦的机器不是二次变频的。

网友:
既然你能收到568KHZ就一定能收到567KHZ的天津台,你的位置应该在辽东半岛不远处。如果你还能收到594山东台,德生600说明频率没有错误。我的位置估计离你不算太远从来没收到过568频率的朝鲜台。朝鲜台发射功率大,我也发现收到朝鲜台特别多。另外,你的频率单位是不是打错了。判断你是中波频率是吗?

楼主:
是打错了,打成mhk了,应该是mhz也就兆赫,因为用是短波1嘛。我家抚顺的,中波能收到很多朝鲜台,当然是晚上,白天一个都收不到,我手里的收音机带频率显示的就只剩两部德声9702和一部pl600了,这三部都是二次变频的机器,所以我试用这部带频率显示的辉邦的机器,用中国之声当频点,发现它们都没有频偏,所不同的是,那三部二次变频的机器收不到这个台,所以我才考虑是不是收到中波的镜像了,我家这里能收到天津相声广播,当然是晚上天快黑时到20点的时候,别的时候是收不到的。

楼主:
我又错了,不好意思,马虎了,确实,您批评的对,9702的短波一是5兆到10兆,短波二是11到18兆。这个台应该是5.68兆,确实是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