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我的万用表这3个电位器

楼主(2021-05-06):
这个3个电位器是调整什么的?谢谢老师傅解答!!

网友:
看看,是否这仨

补充内容 (2021-5-6 21:50):
四楼说的对,R7不是,还有R17

楼主:
是的就是这3个

网友A:
R7不是,这个是电阻档调零电位器。
R17才是其中之一,这个的交流电压档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R7不是,这个是电阻档调零电位器。
R17才是其中之一,这个的交流电压档微调。

师傅  这个怎么微调    我的交流电压档   有10V的误差     偏低  比方说220V交流    实际测量才210V     希望师傅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  这个怎么微调    我的交流电压档   有10V的误差     偏低  比方说220V交流    实际测量才210V      ...

网友:
R10是调表头内阻的、R9为交流电压档整流后接入直流电流表的接入点、R17跟4楼说的一样。

网友:
先调0.5mA档看看是否准确,如有偏差调R10,如调不到,那就是表头退磁了,再拆出表头看看有没有磁短路片可调的或者拆掉短路片。

网友:
8楼说的方法正确,先把0.5MA档调好,再调交流档,判断是否失磁,可把表头线焊下一股,单独测量表头满偏电流是否为65uA,要是满偏电流超过65uA很多,有可能失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不是,这个是电阻档调零电位器。
R17才是其中之一,这个的交流电压档微调。

我也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