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电源带负载,其他副绕组电压升高!

楼主(2021-05-06):
   监控用显示器,有5台图形丝纹跳动,拆机电源尖叫,5V正常,12V变成15.6V 。
查逻辑板电压5V变成4.4V左右跳动,为确定电源还是逻辑板,代替电源板故障消失。
经测试检查。发现5V不能带重负载,虽然带载5V不变但是 12V变高,反馈12V更高,变成18V 当负载电流到800MA时电源打嗝(主板是5V/2a  12v1a)
ncp1271+mos管、代换光耦,431无效,431的R端上下电阻都是10K。5V 12V 反馈12V电容都代换,NCP1271  8脚启动电阻10K正常,1脚10K+1NF电容正常!MOS下端电阻0.4欧姆(2个1Ω,1个2.2Ω)正常!300V更是正常。尖峰吸收回路正常!就连输出5V 12V 并联在二极管上面的电容电阻都检查了。
代换N只NCP1271了。就是MOS管没换!
请大神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下我最开始说的检查那些地方,连二极管并联吸收,电阻电容都查了,还会不管输出二极管,电容么?包括 ...

昨晚的回帖是以前捣鼓反激电源时的一点感受,这玩意主输出负载重的时候其他路输出飘高,固有特性没办法。画板子时如果条件允许,会给每路输出都预留反馈电阻的位置,以后使用时可以灵活一些。这是站在“设计”者的角度看问题的,可能不适用于您这维修情况。

仔细再看一遍您的帖子,看看理解的对不对:

1、电源板拆下来单独上电,有啸叫声,5V正常、12V飘高。
2、替换正常的电源板,显示器正常,排除主机故障,确认电源板异常。
3、单独测试故障板,5V带载后,12V那路飘得更高,且5V负载0.8A后打嗝保护。
4、代换了主控IC、光耦、431、12V滤波电容,无效。
5、检查,反馈分压电阻正常、主控IC启动电阻正常、环路RC正常、开关管SENREN电阻正常、RCD吸收正常、300V正常、整流管及吸收元件正常。
6、尝试引入12V反馈,异常现象加剧。

如果以上理解正确,简单的说您这电源其实就是带载能力差且伴有啸叫声,对吗?
带有反馈的主回路负载加重后,PWM脉宽增加,12V那路负载不变时电压飘高其实是伴生现象,先不用理会。
主要解决5V这路的问题,从您的描述上看,手里应该是没有示波器,简单粗暴就用替换法逐个试吧。
1、整流管和滤波电容仅用万用表测试有时会误判,建议您在从无故障的电源板上拆5V那路的电容和整流管做替换。尤其是整流管,万用表测正反向压降的办法判断好坏有时不可靠,我就踩过这坑,“一批”二三十只管子都不能用,测量是好的,上机就啸叫......
2、431的阴极、控制极之间R、C也替换试试。
3、替换变压器,有电桥的话测一下俩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和漏感,看看是否有明显差异。
4、控制IC驱动输出脚与MOS之间是否有电阻、二极管?如果有,从好板上拆件、替换。
5、关于震荡频率,您没有设备不好判断,下载主控IC的Datasheet,找到定时R、C是哪俩货,替换。

不怎么修电源,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总共没几个件,大不了全换一遍,还治不了它了 :)

网友A:
原设计偷懒没有引入12V反馈闹的,12V到431控制极加一只反馈电阻。

原则是按各路输出功率分配反馈比例,您这电源两路输出分别是10W、12W,大概是0.45:0.55。
下分压电阻10K不变,则反馈回路总电流0.25mA。
按0.45:0.55分配:
5V分压电阻电流0.1125mA,阻值=(5-2.5)/0.1125=22.2K。
12V分压电阻电流0.1375mA,阻值=(12-2.5)/0.1375=69.1K。

以上是根据电源标称值算的反馈,您还可以测一下正常显示器5V、12V的实际负载功率,按实测功率的比例分配反馈比例,这样更精确些。

网友:
重点查查5V的滤波电容,看看是否容量严重不足了,造成带载差很多是滤波电容引起的

楼主:
每组电压最少有2个电容。电容是第一步检查的。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设计偷懒没有引入12V反馈闹的,12V到431控制极加一只反馈电阻。

原则是按各路输出功率分配反馈比例, ...

谢谢版主的精准分析。这电路就是12V甩了,没有参与取样。但是有个疑问,为啥之前能正常使用,而且监控室还有十几台是正常的。都是海康威视定制版!
能否用12V去光耦,再去431 K端,而R端还是用原机5V。这样是不是实用性更广些。对于取样电阻的分流不必要那么精细!

网友B:
建议检查下5V输出的整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检查下5V输出的整流二极管。

你看下我最开始说的检查那些地方,连二极管并联吸收,电阻电容都查了,还会不管输出二极管,电容么?包括ncp1271 1脚1nf定时电容都测了。
如果只是最常见的输出二极管,电容,取样,反馈二极管,稳压器,电容,300v电容,等基本问题,我就不会发帖了。
就连版主提的12v没有参与取样反馈我也增加了,故障不变。
现在我就怀疑两点,
一、某个原因导致震荡频率变了,
二、变压器匝间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的回帖是以前捣鼓反激电源时的一点感受,这玩意主输出负载重的时候其他路输出飘高,固有特性没办法 ...

   厉   害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晚的回帖是以前捣鼓反激电源时的一点感受,这玩意主输出负载重的时候其他路输出飘高,固有特性没办法 ...

1、整流管和滤波电容仅用万用表测试有时会误判,建议您在从无故障的电源板上拆5V那路的电容和整流管做替换。尤其是整流管,万用表测正反向压降的办法判断好坏有时不可靠,我就踩过这坑,

07年在某台资公司研发实习,当时HP的一批PC电源,其中的5V2A辅助电源使用台系的MBR2045做代用料,在样品阶段没有任何异常,但在批量上线试产老化时出现了辅助电源中另外一路12V偏高,导致16V滤波电容爆或者鼓包的现象。实际测试5V也是偏低(一般规格要求4.75~5.25V),最后原因就是该20安培规格的二极管在加载中出现了软开路的情况。导致5V反馈异常,输出不足设计值,而光耦失控,原边MOSFET输出功率增加,12V电源上漂。
最后是整批驱动全部返工,换回主用料ST的整流管。

网友:
设计问题,一般250w  350w电脑三元都是的只有5v稳压12v空载11呆在14

网友:
既然还有同型号的好电源,就逐个元件替换,肯定能找到原因,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组电压最少有2个电容。电容是第一步检查的。都没问题。

不知道你是怎么检查电容的,是用万用表吗?那个是不准确的,你可以用代换法试一下,往往这种是电容的内阻增加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5V的整流管有问题了。总之,楼主说的情况就是5V这组电压的内阻增加了,开关电源的几个绕组都在同一个变压器上,通常绕组的线很粗不会有问题,后面的与电源内阻有关的就只有整流管和滤波电容了,滤波电容用万用表的充放电法是测量不出的,特别是开关电源上的。还是用代换法试一下,或者直接并接一只肯定好的电容上去试一下。整流管有的时候反向电阻小了也会有问题的。

前面几位DX已经说了可能的问题,就这样几个地方。我的经验和前面几位的经验已经告诉我们了,在修理开关电源时,这些大电流的器件,包括大电流充放电的电容也是一样,用万用表这种小电流的测量仪表是容易误判的,要么你有大电流的测试仪器,要么就用代换法,这个是最可靠的。不是在工作条件下测量的永远都不是可信的。我在修理中就遇到过,比如最简单的3842的开关电源,那个7脚 上的电容我用万用表测量了是有充放电的,还很强的样子,但就是不能起振,在7脚 上加外接电源就有输出,用一只新电容 一并接上就立马有了输出。还有一次修理一个打印机,也是无输出,实际上输出保护,就是保护电路中三只串联的稳压二极管有一只稳压值严重下降的原因,断电时用万用表测量正反向电阻都是完好的,但因为不是在工作条件下测量的,所以结果不能相信的,最后是分析了电路发现只有那个问题,断开稳压二极管,就是断开保护电路,这个时候输出来了,测量了输出并没有超过保护电压,后来用两个维修电源串联测量稳压管的稳压值才发现有只管子有问题的。这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是3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