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LAN 收录机的怪病

楼主(2021-05-06):
各位老师 小弟是业余中的业余  想修复一台90年代的收录机  是南通无线电厂生产的LILAN M3510收录机

故障现象比较怪  通电后 转换开关在收音档 无任何声音  这时一定要按下磁带的播放键(不管有无放磁带都可)才会出收音的电台播放声  还有只有一个声道会响  换过音频放大集成块BA5412也还是照旧  想请教各位师傅  哪里出了问题  谢谢!

卡座

卡座

概况

概况

音频板

音频板

网友:
别折腾了,清理转换开关吧

网友:
这两个拨动开关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转换开关问题

网友:
恍惚记得有一种录音机带睡眠功能的,当睡眠功能开关打开时,听广播就必须按下放音键才能接通收音电源听广播。例如;放一盘30分钟的磁带,按下放音键接通收音电源,当磁带播放完毕,时录音机播放键自动跳起,切断广播电源。广播也就停止。

网友:
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可以把磁带和收音转换开关拆下来,拆开把氧化了的接触面抛光一下。

网友:
录放开关注入缝纫机油多按压几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晚期录音机的转换开关特别容易坏,除了打开除氧化层,几乎无解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与录放转换开关无关,应该是收音、磁带转换开关的问题。正常情况下,收音档时,收音板通电,信号从收音板进入音调音量电路再进入功放级;播放磁带时,收音板断电,磁头信号放大再进入音调音量电路再进入功放级

网友:
看看开关功能上有没有睡眠或sleep,如果有,清洗此开关

网友:
对付此类拨动开关或波段开关,我的方法是先不拆,用喷灌螺钉除锈剂(里面有油和氟利昂)喷,然后再来回快速拨动几十次,再喷一次。80%能好。实在不行只有拆下用橡皮擦擦除镀银层的黑色氧化物了。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了

网友:
红圈里的220μF  10V  电解电容换掉,电位器和转换开关都清洗一下。
       这个电容损坏是通病,力兰收录机是南通桑普力兰电器实业公司做的,即原南通无线电厂和三洋公司合资成立,这个造型的收录机电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音调调整和重低音提升电路(也就是那个音调旋钮)。该机电路设计尚可,音质也不错,就是板子上的电解电容质量不咋地。

网友:
你的这台机电路板和三洋M7035K\M7036K是一样的,区别就是7036是自动回转机芯,可以自动反向放音;M7040K和M7065K的电路板都是一样的,带重低音提升器线路,区别就是7065K的机芯和7036一样。
      南通无线电厂的收录机设计和质量还是不错的,就是电路板上的电解电容容易漏液损坏或者开路失效。

网友:
昨天旧货市场5块钱弄了一台,很脏,好多生锈,今天弄了一下,还能响,那个收音磁带开关,是容易失灵。

网友:
那个保险丝通电就烧了。量了一电压是16V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现在用导线连着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