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5-06):
为什么改变电感L的大小,可以改变栅流的大小。

为什么改变电感L的大小,可以改变栅流的大小。

楼主:
问题是,为什么改变电感L和电容C的大小,可以改变栅流的大小。

网友:
看不懂啊。。。

楼主:
工厂是做高频熔接机的,刚刚接触电子管方面的东西,一知半解的,希望介绍点关于电子管方面的书籍

网友:
LC谐振调节嘛, 然后控制电子管的输出频率或幅度.

网友:
高频熔接机是大功率丙类放大,而论坛都是甲乙类小功率放大。工作范围,理论完全不一样。无法解决你的提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大家的理论知识比我丰富,至少能让我有个大致的学习方向。

网友:
大家所了解的理论和实践都是一般放大震荡,小功率用,和大功率震荡不沾边。那些理论也极少用上。工业电子管又是专门一套理论。和小功率放大震荡挨不上。
你提的问题大概解释一下,改变电容或者电感,震荡频率变化,通过管子栅极阴极整流电压会变化,因为栅极和阴极是单向导通的二极管,造成栅极电压变化,所以栅极电流就变化。功率输出也变化。

网友:
     如果就局限于你的工作,只要了解晶体管整流电路,开关电路,电子管振荡电路与晶体管振荡电路与可控硅就可以了,因为高频加热包括高频焊接(如有缝焊接钢管,靠集肤效应与互感效应进行)高频熔焊(利用高频电极对多金属件进行焊接)等。
     熔焊可以在400千赫的频率下对轻型机件和接头进行焊接,而在10千赫下对较重的、较深的接头进行熔合。对400千赫的高频电流是由真空管振荡器供给,对10千赫可利用固态可控硅(SCR)反转器
供给。下面给个已经被淘汰的高频焊接设备,但是其加热振荡部分还有参考价值。输出功率的强弱,可以调节栅极线圈与巢路线圈的耦合来控制。

网友:
引用 楼主:
工厂是做高频熔接机的,刚刚接触电子管方面的东西,一知半解的,希望介绍点关于电子管方面的书籍

您这电路是高频震荡电路的一部分。
最粗略、简单说一下,因为我也不太懂高频电路
震荡电路处于谐振状态才能正常工作。
  管子阳极接的LC组成了并联谐振是这个电路的负载,调整您说的栅极LC使管子的震荡频率刚好达到负载LC的谐振频率,这个电路就正常工作了。如果栅极的LC变动,那么电路的震荡频率也就变了,不符合负载LC的震荡频率,管子就退出震荡工作状态,也就是停震了。管子正常工作和 管子停震 当然电流是不同的。而且提醒一句,管子停震有可能会出现很大的阴极电流使管子烧毁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