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诸位,关于6AK6

楼主(2021-05-08):
          关于6AK6电子管,适逢手上有十来支, 奈何手上资料有限,均为单端线路。
          求助请教诸位,关于该管子推挽和并联推挽的线路、参数以及输出变压器取值!

网友A:
请用系统默认字体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用系统默认字体字号。

谢谢提醒1

网友:
6AK6屏压180V,帘姗压180V,栅偏压-9V,负载阻抗10K,输出功率1.1W。并管推挽可以采用6P1推挽输出变压器。

网友:
     甲类推挽式电路,该电路的失真少输出又能增大,負回授是从输出管的屏极以电阻和电容器接到柵极的。屏极负载电阻很高,因此,对高音不是很好。

网友:
做单端玩其实也挺好的

网友:
6AK6三结曲线线性好。

6AK6与6G6G参数相同,(6G6G是大八脚管)。

有用6G6G三结推300B的,那么,用6AK6三结推300B,不知怎么样?

网友:
6AK6三结曲线

网友:
6AK6特性参数如图:

网友B:
6AK6三结后,再做推挽,会不会好制作些?

网友:
请老师们讨论讨论,6AK6三结推挽,如何能取得较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6AK6三结后,再做推挽,会不会好制作些?

    6AK6是为省电的收音机设计的功率放大五极管,其内阻较高,因此可以简化电源降低交流声,但是对于低音是极为不利的,好在1.1瓦的输出功率收音机对低音重放是没有要求的。
    6AK6三极管接法不能只看曲线族的线性,这样的曲线任何三极管都能达到。  6AK6三极管接法属于低放大因数三极管,单端甲类负载12K输出0.26W ,还不如6N1与6J1的甲类单端。
这里楼主要的是6AK6标准接法的推挽电路。
    推挽电路的优缺点这里不累述,6AK6三极接法推挽电路,只能用甲类推挽,输出功率顶天达不到0.6W,况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音质不会如想象的那样,还不如单端甲类标准接法。推挽制作起来更为麻烦,起码要有倒相级,还要控制交越失真。如果要制作小功率推挽还不如6N6,6N1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6AK6三结后,再做推挽,会不会好制作些?

一般的五极管三接后都能达到上面的曲线族。6P14为例。6P1束射管要的是屏效率通常不三接这就是电子管设计的初衷,也是使用者应遵循的原则。

网友:
谢谢于老师,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