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35-12-3黑白电视机聚焦不良

楼主(2021-05-08):
求坛友上传电路图一份,非常感谢!!!!
现测得各关键点电压:
电源调整管E极12.25V    行输出C极26.5V       显像管:阴极13V-69V    栅极-13.6V     灯丝11.7V     加速极118V      聚焦极118V
请名师指点!!!!

网友:
有啥可指点的,百分之99是显像管的事。。。。

楼主:
图片怎么上传不上去呢??

楼主:
求坛友上传电路图一份,非常感谢!!!!

网友:
查看显像管参数吧,再就是聚焦电位器是否有故障,石墨层脱落也会引起聚焦故障。

网友:
显像管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都不要做,先把灯丝电压提高1V看看效果,

好的,先按您说的试试。谢谢!!!

网友:
14英寸电子枪结构与9英寸不同,自动聚焦没有电位器,聚焦不良显象管问题。

楼主:
求坛友上传电路图一份,非常感谢!!!!
现测得各关键点电压:
电源调整管E极12.25V    行输出C极26.5V       显像管:阴极13V-69V    栅极-13.6V     灯丝11.7V     加速极118V      聚焦极118V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坛友上传电路图一份,非常感谢!!!!
现测得各关键点电压:
电源调整管E极12.25V    行输出C极26.5 ...

电压正常啊。给聚焦极单独加个电压,不和加速极共用电压,再装个微调试试。

楼主:
多谢版主指导,有时间试试!

网友:
多半是像管老化了,击活一下阴极,使阴栅电阻变小,再略提高灯丝供电,做个怀念就行了。

楼主(2021-07-12):
在电源调整管集电极取B+串联2只24欧1/4瓦电阻做灯丝电压,13.7V。显示回复正常。不知能坚持多久??

网友:
这是鞭打病牛!几十年前用用过这种方法,但几个月后显像管就一命呜呼了。建议你少开机,偶尔看一下,作为怀旧纪念!

网友:
鎹??鍙?互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