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做了两台智能电视系统

楼主(2021-05-08):
我们店附近不远有一家电维修部,平时有些业务来往,老板姓J,我们都叫他老J,有严重的口吃,打电话沟通那叫一个费劲,我都快被他带沟里了,比我大两岁,不会玩电脑(我也玩不好,下载个东西还是会的),碰到有电视机系统坏的都是找我,我都是帮忙,不收费,然后他会请我喝酒,今天竟然碰到两台海尔的,一台55吋19年的机器,一台是40吋14年的机器,又有酒喝了

网友:
智能电视至少有还有个机会给去除开机广告,光腚的机顶盒,开机就是不短的几个广告,红色的和商业的,还没法去掉,干脆销户

网友:
楼主威武!请教下,如何自己做电视系统呀?

楼主:
优盘,买相应的系统软件拷贝到优盘,优盘插电视机上,硬启动,10分钟完事

楼主:
我们这做个系统150到200大洋,可惜不是我收钱

网友A:
其实系统坏最好还是换个emmc,不然很有可能再次坏
系统坏一般都是emmc坏块过多损坏了系统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系统坏最好还是换个emmc,不然很有可能再次坏
系统坏一般都是emmc坏块过多损坏了系统文件了

系统第一次坏就只做系统,再坏就要换EMMC了

网友B:
要是能改改固件把广告去掉就好了。

网友C:
请教楼主,我的小米2电视,是4K  3D,  结果系统自动更新,3D功能左右反相了,眼镜得左右镜片对调才能看,请教楼主有什么办法解决?先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我的小米2电视,是4K  3D,  结果系统自动更新,3D功能左右反相了,眼镜得左右镜片对调才能看,请 ...

回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重新做系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出厂设置试试,不行重新做系统

恢复出厂设置了,不行,重做系统,我没有原系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原系统,请楼主指教去哪里找。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恢复出厂设置了,不行,重做系统,我没有原系统,不知道哪里能找到原系统,请楼主指教去哪里找。谢谢。

某宝就有,几十元,店主会指导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能改改固件把广告去掉就好了。

就目前来看,开机广告问题仍是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电视厂商并没有给出具体解决办法。不过如夏普、小米品牌电视机等还是可以根据手动操作跳过开机广告,而创维、长虹、康佳的电视厂商去除开机广告存在困难。此外,华为、三星、LG等品牌的电视机均无开机广告。
我们买了电视以后,电视的所有权就属于我们了,看不看开机广告,应该由我们自己来选择,不能由厂家说了算。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种彻底清除开机广告的方法,不用刷机,不用你屏蔽广告网址,也不用你按主页键或者返回键跳过广告,简单易行,人人都会。

  第一步,找到你的电视厂商的售后服务电话,进入投诉建议,然后对客服说,要强制取消电视的开机广告。

  如果客服同意,那么皆大欢喜,但是一般情况下,客服会说这个开机广告是不能取消掉的。

  那么好,我们开始第二步,按照下面的文字讲给客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2018修正)》第四十四条规定: 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工信部发布公示,《互联网电视接收设备技术规范》强制性国家标准制定工作。禁止接入(含链接)各种非法节目源;禁止预置法律法规禁止的信息内容(包括但不限于预置图片、文字、菜单、音视频、应用等);禁止后台应用程序开启弹窗等信息推送功能。

  好,到这完毕,如果客服听不懂,你就让她记录下来,然后务必让她反馈给后台或者厂商的相关部门。

  接下来你就会接到他们的电话,问你要电视MAC信息和SN信息,如果不知道在哪找,客服会告诉你的,后面他们将会为你清除掉开机广告。

  到这里,你的开机广告算是彻底清除掉了,以后电视开机就没有那十几秒的广告了。

  就目前来看,开机广告普遍存在于国内的智能电视厂商中,国外的像三星、索尼和LG等电视并没有开机广告,另外,荣耀智慧屏也不存在开机广告。国内的智能投影如当贝投影仪也不存在开机广告的困扰。

  因此,无开机广告,现在已经成为了智能电视的一个卖点了,是不是感觉很好笑。

  但是对于开机广告,也许有人并不反感,反而比较容忍这种操作。

  比如小米,不管是手机还是电视,都会有广告,而不单单是开机广告,我们都知道,小米的硬件价格已经很便宜了,所以要靠这些广告收入来让小米在以后能开发更优秀的硬件和服务,看明白这一点的人就会知道,这是一个良性的机制,只不过广告对于用户端来说,降低了用户体验而已,有得就有失,这只不过是低价的代价而已。

  所以,对于开机广告,见仁见智了,如果不喜欢,完全可以要求他们替你关闭,如果不在乎,在等待开机的十几秒里权当打发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就有,几十元,店主会指导你

谢谢,我去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摆毛线 不换emmc估计能高兴十天半个月

我做过系统的还没有返回一台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