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9 【迷你娜】6F3/ECL85小单端

楼主(2021-05-08):
一起来做小胆机:mini.9 【迷你娜】6F3/ECL85小单端

最近玩复合管很入迷,体积小性能好还节约了一个电压放大管,其中乐,不可言。遗憾的是这种电子管巅峰时期的产物,国内当年由于技术及成本的原因很少有对标产品,常见的不对称复合功率管大约只有6F3。本来打算去买一些试试,不料五一收拾阁楼,竟发现有十个哈哈,就你了,6F3!

一、基本参数
屏流41ma屏耗7瓦

输出特性

另:6F3和ECL85的封装、结构、脚位、输出特性看上去都一样,应该可以说就是其仿制管。以后可以买ECL85来升级,具备一定的可玩性。

楼主:
二、电路设计
由于ECL85的手册资料更完善、曲线图更清晰,下面都用的是ECL85的资料
1.电压放大工作点
屏压100v屏流1ma阴栅负压1.8v阴阻1.8k,实际用2k电流约0.9ma

2.功率管工作点
屏压200v屏流40ma栅负压16v阴阻400欧姆,帘栅压190v,5k负载,屏耗8瓦略超,输出功率约2.8瓦。

3.年轻的时候喜欢琢磨稀奇古怪的电路……现在我只用经典电路:

补充内容 (2021-5-9 11:39):
扬声器0端接地

网友A:
请问6BM8能不能代换6F3?

楼主:
三、改进电路
现在我只用经典电路……光速打脸了哈,上面电路焊接试机成功,工作没问题。但是今天做个变化。
6F3、6P12、13、FU19、29、32这些管子由于设计用于脉冲放大,其输出特性并非针对音频,直接应用不是很合适:
其一、曲线线性较好的部分大多落在屏耗线之外。解决方法是降低帘栅压,把曲线拉下到屏耗区内。
其二、最佳工作点和常用管子不一样,比如负载变压器大于常见的5k。解决方法是,把0栅压曲线拉低到100ma左右,你就可以当它是6p1来用,屏压250v、屏流40ma、负载5k。
其三、帘栅压较低,用电阻降压需要用大功率电阻,略麻烦。解决方法是用稳压管把屏压250v降下来,体积小效果也优于电阻。

参考PCL85的帘栅控制曲线如下图,取接近6p1的工作点-12v、40ma,按图估计帘栅压应该在150v左右。

所以整机B+取250~270v(这样可以通用6p1电源),帘栅压用屏压通过100v~120v稳压管降下到150v左右。
这样处理如下图,你看电路和工作点与6N2+6P1基本一样,而且简单可靠。

6P12、13、FU19、29、32这些管子都可以如此处理。

补充内容 (2021-5-9 11:39):
扬声器0端接地

楼主:
四、焊机制作
1.pcb
可以接成标准、超线性、三极管接法。本次用标准接法。

2.焊板,和前几次一样。
a.先焊小电阻,再焊大电阻、耦合电容、接线端子、管座,这些都焊在没有印字的这一面
b.在印字面焊电解电容。
c.插上管子,连线。实际上电解电容我是在调试过程中逐步加上的。

3.通电试机
实际使用了130v、120v、110v、100v稳压管来试,最终用100v稳压管,工作状态基本接近6p1,实测电压值如下红字标示:

手头几个6F3管子的阴压在10.5~12.5v,屏耗在9~10瓦,略超屏耗。不过看到矿坛某位兄弟把6F3用到屏耗17瓦(开始红屏)我就放心了哈哈哈

楼主:
五、听感评价
此处省略一万字……一开声就不错,低音有点不足(牛小),高音有点过,加负反馈后改善。
声音比较均衡细致,低音略淡薄,其他没有特别鲜明的优点和缺点。整体评价:6F3略优于6P1,略逊于6P14和6P6P。
没有噪声,其中一个声道贴着高音喇叭有点热噪。考虑到可能是稳压管齐纳噪声,准备在稳压管两端并联小电容,如果有改善再汇报。

(郁闷的是,上次我做的PCL86好难听啊,怎么调都不好听,这是我惟一一次遇到的一开声就很难听的管子,按说不会如此,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细想起来,电路很普通不会有太大问题,二手富豪86管也不太会如此不堪,除了管子和牛外,其他元件能影响这么严重的也就是那个耦合电容了,当时尝试用了新买的所谓锡膜电容,下次换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6BM8能不能代换6F3?

应该是同类管,但是管脚不同不能直代。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电路设计
由于ECL85的手册资料更完善、曲线图更清晰,下面都用的是ECL85的资料
1.电压放大工作点

扬声器输出“0”端该要接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扬声器输出“0”端该要接地吧?

非常对,谢谢兄弟指出!

网友:
客气了,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

感谢兄弟们的支持!

网友:
打扫打扫 仓库总会有意外发现啊!
五一放假我收拾器材,也是找到一些元件,都忘了啥时候买的了

网友D:
有没有6f3推挽pcb?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6f3推挽pcb?亲。

这一波做了九台小单端,还剩一对GL7,还有几台没装机箱。
等弄完后,就没啥玩的了,准备去做小推挽。还用复合管,希望也能做迷你机。

给6F3做了一张图:

网友(2024-03-26):
有时间也做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