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mf18,还能修好吗?

楼主(2021-05-09):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了一下表头,是通的。
第一次修表,不知从哪里下手。

网友A:
挡表针用的,螺丝掉了它也掉了,没接线,对比别的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挡表针用的,螺丝掉了它也掉了,没接线,对比别的表看看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磁钢缝隙里的脏东西吹干净,不然会卡表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