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QBG-3D高频Q表的维修手册

楼主(2021-05-09):
最近入手了一台二手的QBG-3D高频Q表,525kHz测中波磁棒线圈的Q值居然显示为450,感觉这误差不小,想校准一下。哪位老师有这台机器的维修手册或校准方法,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Q表,从老家带到新的住地也有五年了,带来之后没有用过。

根据传统Q表的原理,Q值指示 ...

QBG-3D 高频Q表

QBG-3D 高频Q表.pdf

网友:
别动!越动越坏,这个没办法自己调。先搞几个稳定的线圈比如厂制线圈甚至色码电感,测试后找坛子内高手复核一下再说。

楼主:
有维修手册的老师请私信我,可以有偿转让。谢谢!

网友A:
国产仪器,改革之前维修手册之类的资料很少见,改革之后就没有了!二手进口仪器当中,早期泰克和惠普的仪器,许多是可以找到维修资料的,我手头有一台英国产的合成信号发生器,几年前也在网上找到了。

网友:
QBG-3校验本身就是个麻烦问题,低频端很不好办,也从来没见过什么维修手册之类的东西。想知道有没有问题只能用2个毫伏表,高质量的毫伏表来测量个大概。这个也是不敢下手买这个家伙的原因之一,现在岁数大了也就算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维修手册的老师请私信我,可以有偿转让。谢谢!

告诉你个秘密,本坛风气很绅士,只要不是恶意占有大家乐于助人,你的问题很困难,基本是无解,不是有偿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个秘密,本坛风气很绅士,只要不是恶意占有大家乐于助人,你的问题很困难,基本是无解,不是有偿的 ...

您这么一说倒是勾起我的兴趣了,打算陆续解读这台机器原理,现在精力也不如年轻时了,慢慢来,从实物还原其原理图,能做多少算多少。

网友A: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Q表,从老家带到新的住地也有五年了,带来之后没有用过。

根据传统Q表的原理,Q值指示表实际上就是高频电压表(毫伏表),因此可用合适的高频毫伏表来比较Q表。这台Q表采用指针和数字同时显示,数字显示需要线性化。比对电压表之后,如果Q表显示正常,再去测试一下振荡器给出的输出,看看输出大小和频响,这也只能大致比较一下。

网友:
QBG-3D 高频Q表
. 高频Q表是一种通用的,多用途,多量程的高频阻抗测量仪器。它可测量高频电感器,高频电容器及各种谐振元件的品质因数(Q值)、电感量、电容量、分布电容、分布电感,也可测量高频电路组件的有效串、并联电阻、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电容器的损耗角正切值、电工材料的高频介质损耗、介质常数等等。因而高频Q表不但广泛用于高频电子元件和材料的生产、科研、品质管理等部门、也是高频电子和通信实验室的常用仪器。本机是老产品QBG-3B高频Q表、AS2851、AS2852高频Q表的换代产品。它的测试回路采用了优化的设计**的介质材料和优良的涂覆工艺使残值减少。其高频信号源、Q值测定和显示部分运用了微机技术和智能化管理,数码锁定信号源频率,谐振回路自动搜索,测试标频自动设置技术,使得测试精度更高,使生产线分选测试速度大增。
Q值测量:1-999 三位数显,自动切换量程,可手动设置测量量程
固有误差≤5%±满度值的2%
工作误差≤7%±满度值的2%
电感测量:0.1μH-1000mH 误差<5%±0.03μH
测试频率:25kHz-50MHz 五位 数显,
具有频标自动设置,自动搜索谐振点,Q值合格设置,声光指示
分辨率1×10 -4 ±1个字
调谐电容:主电容:40-500PF 误差<±1%或 1PF
微调电容:±3PF 分辨率0.2PF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这么一说倒是勾起我的兴趣了,打算陆续解读这台机器原理,现在精力也不如年轻时了,慢慢来,从实物还原 ...

电路图本坛就有,无需实物复原。

楼主:
感谢坛友们的热心回复!我这台是QBG-3D,多了一个后缀D,是QBG-3的升级版,是以单片机作为控制单元,控制信号发生器输出频率和幅度都稳定的高频信号作为激励源,检波头对谐振电压用电容分压、放大后进行幅度检波,之后送给单片机的A/D转换变成数字信号计算出Q值。这机器大体工作原理这几天我已基本理清。现在困扰我的是如何定量的问题,比如信号源稳幅输出的标准电压值是多少?检波头输出的直流电压范围是多少?接下来我会继续慢慢探究。再次感谢热心地坛友们!

楼主:
因为是旧机器,用示波器和万用表测得的数值很可能和出厂标准差距很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仪器,改革之前维修手册之类的资料很少见,改革之后就没有了!二手进口仪器当中,早期泰克和惠普的仪器 ...

中国特色,当时好多资料都被印上"机密"二字,当时国人技术水平低,一点点技术都是高科技了。改革开放后的知识、技术都是爆炸式增长,加之Q表应用范围本来就窄,原先的机密变得一钱不值,文档丢失也就很正常了。
这台机器我已大致了解,用毫伏表来校准是可行之法。

网友C(2021-06-25):
楼主的图有画出来了吗?我有台QBG-3B的,测试中周Q只有10,我也想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有画出来了吗?我有台QBG-3B的,测试中周Q只有10,我也想修一下。

快了,相关资料整理中。

网友:
记得当年单位这台还配有一箱子标准电感供校准用,有茶杯那么大个铜柱盒子封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中国特色,当时好多资料都被印上"机密"二字,当时国人技术水平低,一点点技术都是高科技了。改革开放后的 ...

普通毫伏表感觉够呛,内阻太低是原因。没大问题不需要动他,误差不是好消除的!!但是误差很容易就从结果中扣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毫伏表感觉够呛,内阻太低是原因。没大问题不需要动他,误差不是好消除的!!但是误差很容易就从结果 ...

感谢您的关注,我是用数字示波器来校准Q表的。示波器探头不衰减,串一个3p的瓷片电容构成一个电容分压器,事先通过测定某个信号确定分呀比,然后用这个分压器去测谐振电压。测驱动电压时为了读数更好就不串3p电容,驱动电压由于阻抗极低,示波器探头即便不衰减10倍对电路也无影响。测得的这个谐振电压值除以驱动电压值再乘以分呀比就是应该显示的Q值,也没必要管这时是否是谐振状态,Q表该显示的就是调谐电容两端的电压和驱动电压的比值。这种校准方法的精度取决于示波器的精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关注,我是用数字示波器来校准Q表的。示波器探头不衰减,串一个3p的瓷片电容构成一个电容分压 ...

示波器相当于一个很低精度的电压表,一般认为示波器也就是8位,当然也有好的,少见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有画出来了吗?我有台QBG-3B的,测试中周Q只有10,我也想修一下。

已将对这台仪器的剖析结果发帖到了晶体管与集成区,有兴趣您可以去看看我对这台仪器的研究结果。

网友(2022-02-09):
引用 楼主:
已将对这台仪器的剖析结果发帖到了晶体管与集成区,有兴趣您可以去看看我对这台仪器的研究结果。

感谢楼主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