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各位朋友,MF35交流档打表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5-09):
请教,MF35交流档打表问题,我焊下二极管测是好的,交流互感器不知道该怎么测,大概测了一下其中一个脚对应其它脚都有阻值。请朋友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主板上的电阻也测了,都是好的。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2021-10-29):
绿管里的160欧电阻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