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用三相电度表电压线圈做扼流圈的问题

楼主(2021-05-10):
三相无功表

三相无功表

可以看到气隙

可以看到气隙

把两个线圈安装在一个铁芯上

把两个线圈安装在一个铁芯上

线圈可以看到

线圈可以看到

是0.21的线,电压是100伏

是0.21的线,电压是100伏

网友A:
铁芯截面积太小,线圈匝数又比较大,过直流的话,铁芯需要留很大的气隙才不会磁饱和,装两个线包需要留的气隙更大,电感量也不会加倍,没多大的意思。
瓶颈在于铁芯面积太小。

网友:
那小窗口俩线包一通电就成电磁铁了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结果告诉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结果告诉大家。

这个我可以以后试试

网友:
最大安全载流量也就是80mA,还要考虑直流电阻的功耗。铁芯气隙还要调整。

网友C:
很早前拆过一个,380v线圈用0.09的线,用这太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早前拆过一个,380v线圈用0.09的线,用这太细了。

我这个电压是100伏的,线径0.21,是3424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铁芯截面积太小,线圈匝数又比较大,过直流的话,铁芯需要留很大的气隙才不会磁饱和,装两个线包需要留的气 ...

能不能把轿车吸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把轿车吸起来

哈哈,您这是要为废车处理场的吊车进行升级改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压是100伏的,线径0.21,是3424圈。

0.21mm线径太细了,无法满足两管阳极电流需要。按6P1来说,两管电流约100mA,最小也得0.25mm以上才够用。

网友:
要求不高用日光灯镇流器可以的。